求电源选型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我的一个项目需要在工程车上安装三十多台设备,由于工程车供电24V(通过蓄电池,电源波动你懂得),我的设备供电12V(2台设备,1台十几瓦,一台一百瓦,一百瓦为短暂峰值,正常50W)

为保证设备稳定可靠工作,现在需要采购DCDC 6-36V 输入 12V 10A 输出的开关电源,要求能耐得住工程车辆的强烈振动和室外的高温和严寒,北方地区(-15°-50°),带外壳。大家有感觉比较好的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当然如果是坛友自己设计生产的那更好、更靠谱了。

由于比较急需,定做就算了。要求现货的

网友:
你可以采用正常温度的电源模块,辅助一个温度控制系统,来抵御严寒。

网友:
-15不算冷,我在中铝的时候,PLC被冻的不启动了,-30多连续刮了3天大风

网友:
电源模块

楼主:
温度不是主要目的,谢谢LS几位的热心回复,主要是有一个稳定可靠的电源模块,来抵御这蛋疼的供电变化。

我现在纠结的就是又没有好一点儿,价格不算太贵的电源模块。

网友:
VICOR
只是输入变化太大,要不对电压分段选择不同的模块?

网友:
VICOR+1
可靠性是相当没错的,但是价格小贵。

网友:
可以选用VICOR的V28B12C125BL模块,但是其输入电压范围是9-36V,与楼主的要求有小许偏差,工作温度-2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