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串口接收不固定数据长度包,可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对帧头和帧尾都不做处理的吗?

网友:
好好约定协议,建议参考工业标准: modbus

网友:
参考NEMA0183协议就可以,以'$'字符为一帧开头,'\r'或‘\n’为结尾

网友:
那就参考modbus吧,用定时器判断数据接收结束

网友:
约定一个数据格式:帧起始位+数据长度+数据包+结束位,必要时可以加上校验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假如 数据包 没有 定义   帧尾 的 状态下    可以怎么判断接收完毕

超时20MS,,

网友:
1.STM32有个串口空闲中断,能检测是否连续发过来。
2,硬件定时器,空闲3个包就是超时。
3.软件计算,数据最后需要有结束符号,或者固定协议,modbus等。

没想到了。。。

网友:
状态机
http://wuqidongxing.blog.163.com ... 950200791910512879/

网友:
應該不太難,接收後一定時間內,沒數據回來就是完了

网友:
但是要我寫好,可能也要數天呢

网友B:
没有帧尾就加上帧尾,加不上就加帧头,帧头报告长度,收满长度收工。

网友:
定时器就那么紧缺?感觉用定时器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帧尾就加上帧尾,加不上就加帧头,帧头报告长度,收满长度收工。

+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帧尾就加上帧尾,加不上就加帧头,帧头报告长度,收满长度收工。

用dwin的gdus就是這樣了

网友:
没有帧头帧尾,又没有长度信息,那除了字符间隔还能有啥办法

网友:
如果对发送方无法做限制:

用一个定时器做接收超时, 这种效果最好.
如果定时器实在挪不出来. 在无线循环与接收中断中使用状态机机制.

网友: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

    i = 0;
    while(1)
    {
        if(i)
        {
            i++;
           if(i > (根据循环工作量取得一个常量经验值))
            {
                  // 认为接收到一帧, 对接收到的数据帧进行处理;
                  // 未防止接收数据丢失, 开启两个接收缓冲区, 关中断, 处理数据前切换接收缓冲区,  将 i 赋值为0等安全操作..... 重新开中断.
            }
        }
    }
}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
             ........

            i = 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假如 数据包 没有 定义   帧尾 的 状态下    可以怎么判断接收完毕

有数据长度啊,判断长度到了就说明接收完了。

网友:
没有帧头,帧尾又没有数据长度,你的这套通信协议是有多随便啊, 怎么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嘞。

网友:
串口如果没有明确的帧定义,那就悲剧了

网友:
定这个协议的人脑袋可能有问题,他是定来让人看的,不是让计算机解析的

要不,你发些接收到的数据来,咱们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GSM 模块 返回 的 信息  ,  不同的 操作 返回的  数据 长度 不一致

你是说用PDU通讯吗?
如果是,你查查PDU解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 GSM 模块 返回 的 信息  ,  不同的 操作 返回的  数据 长度 不一致

GSM?
你即然是串口,想必指的是AT指令吧?
所有AT指令都是以 \r\n 结尾的

怎么没有结束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SM?
你即然是串口,想必指的是AT指令吧?
所有AT指令都是以 \r\n 结尾的

+86 10086正解

网友:
超时为啥要单独站个硬件定时器  软件可以做啊。

网友:
额,定时器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