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外扩SRAM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9-17):
现在做STM32f207,由于片上内存只有128K不够使用,想将外部SRAM(通过FSMC总线与AHB相连)当做RAM来使用,但尝试了一天依旧没什么进展,可以将SRAM当存储器来使用,但无法挡RAM来使用,请高人指点,我用的SRAM的型号是:IS61WV20488BLL-10TLI
下面是我的配置,请高人指点:
1. system_stm32f2xx.c文件
(1) 去掉注释宏定义“#define DATA_IN_ExtSRAM”(L141)
(2) FSMC_Bank1->BTCR[2]  =  0x00001001; //原配置为:0x00001015; bank1有NE1~4,每一个有一个BCR+TCR,所以总共八个寄存器。这里我们使用NE2,也就对应BTCR[2],[3]。

2.startup_stm32f2xx.s文件
添加:__initial_spTop EQU   0x64000400 ;从外部SRAM启动(L44)
SRAM在FSMC上的映射起始地址为:0x64000000

3. 设置startup_stm32f2xx.s从外部SRAM启动:
右键“startup_stm32f2xx.s”——Options——memory Assigment ——Zero Initialized Data——Default

4. 工程配置:
Target——Read/Write Memory Access,如图所示:

5. 硬件跳线配置:
根据下图,将电路板上BOOT0接3.3V,BOOT1接地

网友A:
电路板上BOOT0接3.3V,BOOT1接地??
指点啥?没发现你提到有什么问题,完全是陈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BOOT0接3.3V,BOOT1接地??
指点啥?没发现你提到有什么问题,完全是陈述啊 ...

额,不好意思,表达能力太差了,就是按上面的配置后,编译和链接都没问题,也能下载,但就是跑不起来,单步调试发现是卡住启动文件里面,请赐教,或者有没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