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稳压控制应该使用位置PID,还是增量PID呢?

楼主(2013-09-17):
步进电机驱动气缸,给密闭容器稳压在设定的压力,容器内部有测试设备,由于压力,稍微有些压缩而需要适量加压补偿。
示意图如下:

问题:
1、请这种控制方式应该采用位置PID呢,还是增量PID呢?
2、压力源是空气,是否使用PI更合适,就即不需要用微分反馈。

楼主:
我搞了个增量PID代码,设想如果目标压力和实际压差为0,则输出控制也应该为0啊,可是输出控制一直保持在一个非0值,所以我也搞不清了。
不好意思,对PID甚懂,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了个增量PID代码,设想如果目标压力和实际压差为0,则输出控制也应该为0啊,可是输出控制一直保持在一 ...

应该使用增量PIP控制

网友:
那什么时候应该用位置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