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没事 做了个移动电源

楼主(2013-09-17):
最近做想买个移动电源,大屏手机伤不起啊!发现好货不便宜,yzx和老山东的,便宜的没好货,便宜的国产芯片,成本也就20块钱,价格差不多一百多,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原则是简单实用,没有其他多余功能,充电、放电、电量显示,其他功能一律不要,尽可能在成本和效率之间最大。
充电IC用凌特的LTC4002,本来想用1879,但是必须要横流,太挑充电器了。
升压ICTI顶级同步升降压芯片TPS61032,比61030效率更高,不用识别电阻,直接5V输出,最高转换效率能达到96%,芯片本身带有过载、过热、过流、短路保护,性能应该不错。
电量显示用4颗发光二极管,红黄蓝绿,本来想用集成IC CN1185,后来觉得四比较器LM339也不错,还便宜。功能基本一样。
两路USB,一出一进,为了大电流,都用USBA的座子,也好配件,省的买两种。
一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关掉升压电路和显示电路,减少功耗。
没有MCU,都是硬件电路,电路几乎都是现成的,官方ICDS里的!
不废话了,直接电路图:
下面是做好的板子正反面:
这是焊接好的,四颗保护IC,电感和电容都是普通的,把价格花在IC上了:
  这个是电池的挡板,正负极千万别搞错啊,我的四个保护MOS就是这么挂的:
整合一起的样子:
看看充电的效果:
用单位的电子负载测了一下,空载的时候4.94V
1A的时候4.87V
1.5v的时候4.61V,不过31032已经手摸有些烫了:
最后做了个壳,忘了拍了,以后补发下。
黑色的和白色的,但是透明效果太差了,打算再做个透明的,这样就能看到灯了,组装之后的效果,充电电流5V1.5a,一点不烫,看来4002还是比较给力。
I9500充电:有人说应该短接d+d-,我的没有,没试充电电流多少
缺点,应该把座子和拨码开关换成镀金的,禁造一些。电量显示太灵敏了,但是加负载的时候会有压降,会导致在临界的时候插负载变暗,拔负载变暗,应该用迟滞比较强。
总体还是满足使用要求的,6103213400210,电阻电容其他的10,壳子10,制版10,成本大概50多,基本还算满意,但是制版和买器件总共花了300多,算是经验了。(无奈)

网友:
看着就很牛的样子!!

网友:
输出电压低了

网友A:
要专用IC的,谁用mcu做个

网友:
挺不错的~ 顶一下楼主哈!
300元学费,很少了已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专用IC的,谁用mcu做个

ic内部的纯模拟电路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实时性,并且自带多重保护
mcu虽然可以折腾,但是想达到稳定,光一个boost甚至都比做个移动电源要麻烦!

网友A:
个人感觉移动电源对电压精度的要求非常低,电子设备本事会控制电流电压。只是要控制一个充电放电。 MCU足够了,boost不是很难,电容大点,电压不会突变。

stm8的两元MCU就可以了,不放心加多一个MCU监控。

网友:
论坛貌似有人做过。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7%94%B5%E6%BA%90

网友:
LZ给力啊,前段时间一直想做,没找到啥好点的芯片。。这下有的参考了。。

楼主:
to gmyu:
你发的链接貌似跟mcu和升压很充电没什么关系,“LTC1700升压,MAX1879充电”,mcu貌似是用来数码管的。而且要用boost升压的效率不敢认同

网友:
USB 插座,有一个漏焊了吧?
做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移动电源对电压精度的要求非常低,电子设备本事会控制电流电压。只是要控制一个充电放电。 MCU足够 ...

正是你这种心态,导致了各种劣质移动电源充斥着大鹿市场

网友A:
抱歉在这么好的帖子里面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回头看了楼主的帖子,发现也没有用很昂贵的东东,我开始也就是那么一问,公司的便携设备都不用专用的外部电源芯片了,都是MCU内部集成的。

只是说这个东东对电压要求确实不高。电池本身通常有保护芯片,输出电压确实要求不高,搞些温度检测也许有意思。花钱在电芯和外壳材料上面更好。

我只是个普通用户,移动电源主要用在手机和相机和平板,相机外接电源貌似4V到5.5都可以用,低了就关机,手机试过5到6V可充电,电压低了无所谓,最多不充电。平板也只是做充电用,5到6V可充电,电压低了无所谓,充电接口被人插过6V交流电,结果异常了,后来自己恢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在这么好的帖子里面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回头看了楼主的帖子,发现也没有用很昂贵的东东,我开始也就是 ...

作为一个供电设备,不应当把保护和稳压工作交给用电设备。因为这样一来性能就取决于后者了。你如何保证使用者的用电器在各个方面都达标?
为什么双方都要保证参数达标?很简单,当有一方出现问题时,另一方至少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
当负载或输入端的电压发生突变时,mcu根本来不及响应,而这一瞬间就会酿成悲剧。。。当然你可能会说这是使用不当、极小概率事件、发生了也无大碍 等~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至少这样的产品也不会买,更不会推荐给身边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在这么好的帖子里面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回头看了楼主的帖子,发现也没有用很昂贵的东东,我开始也就是 ...

如果是因为成本原因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我表示理解(但不支持),毕竟国内环境大家都懂
但如果你只是要求一个5伏左右的输出,那我只能说。。。你把问题看得有点简单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探讨,我和楼主是相同的初衷,只是自己用用,DIY,所以是说说自己的想法,本坛有过一个很精华的帖子,用M8+LM2576做的数码电源,那个是可调的,而且应该要求精度,要求远远高于“移动电源”,一样有很多人探讨,但是我确实没敢用那个东东,因为我不知道后端自己要挂载什么,不能因为电源坏了设备,这个应该是同LS有相同的考虑。

移动电源,对于我真的就是个5V左右的输出,当然内部电池要有好的充电保护和输出保护。

我显然不如楼主那么认真,因为手头有很多锂电,就是手机用的,两个串联,堆了一堆(做了平衡),然后buck降压,主要是手头有降压芯片,而且感觉效率要高些,5V输出带保护,感觉够用。

也想听听坛友的做法。

网友:
用MCU的高,速度可能真的不够。
比如双USB一个口接一个小负载,另一个是手机或者pad,突然用户把手机和pad拔了,用mcu会有多高的尖峰你说。

一个芯片能多贵?有必要省吗。

PS现在国产有些东西已经省得离谱了,比如充电音箱几乎都所有都没有充电ic,全靠保护板来截止,可怕

楼主:
充电放电欠压保护 充电ic和升压ic 还有电池保护 这个一般必须有

楼主:
空板子还剩下几块,¥15出手,可以提供sch和技术指导,有没有想要的举手

网友:
楼主,我要,怎么联系你?

网友:
楼主的相片是三星的手机照的吗?感觉就像是眼镜上蒙了一层水雾一样。

网友:
lz 做的挺好的 顶一个

楼主:
留个你的联系方式 邮箱/电话/qq?

楼主:
to wzj:
  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xto o37:
  国内呢或者国外也有可能 ,港澳台除外吗?

网友(2013-10-29):
TI的芯片可以免费申请啊~~~

网友:
输出电压有点低,怕充不进去吧- -

网友:
感觉楼主家中雾霾也挺严重。

网友:
我要个套件,,,刚好需要个移动电源

网友:
可以去这里看看 www.chipsea.com 很全面的说明

楼主:
to NEWT:
输出电压低是用测试线的问题,改用粗的线输出4.9xV,实践证明4002 61032还是不错的。
to cock:
手机是像素不高,有雾霾,棒子的i9000
曾家0762:
TI的芯片申请没给

网友:
想买锂电池,请教你那电池质量怎样?那里买的?

网友:
也准备自己做一个。标记一个

楼主:
to newbie
     你说的功能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mcu
     这里只有四个器件,4002 61032 lm339 dw01,简单的概念
to xunke
     我买的是笔记本拆机的,价格比较便宜,号称是2400的三洋,后来有买了六个力神的,感觉差不多,价格都是十元一节。市场电池假的太多了,谁家都拍着胸脯说自己真的。

网友(2013-12-17):
楼主能否发个清晰点的原理图?你直接把原理图和PCB图发到我邮箱吧!499306362@qq.com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C:
最喜欢TI的IC了,很不错

网友:
现在 正要做一个移动电源,楼主能否发个原理图和PCB,非常感谢,邮箱:lgy026@126.com

网友:
做的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有没有清晰一点的sch原理图啊,向学习一下,邮箱stmusb@163.com

楼主:
原理图都是官方ds上面的

网友: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自己做还是用聚合物电池好,TB上找个移动电源外格套上就更好

网友:
LZ多做几套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内部的纯模拟电路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实时性,并且自带多重保护
mcu虽然可以折腾,但是想达到稳定,光一个 ...

秀秀你一起做的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供电设备,不应当把保护和稳压工作交给用电设备。因为这样一来性能就取决于后者了。你如何保证使 ...

是的,在安全面前,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喜欢TI的IC了,很不错

是不是样片申请多了??

网友:
我喜欢那个大块头电源,不过没看出什么牌子的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TPS的这个IC确实还不错,效率高,而且静态电流小,我做了一个,电源开关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样片申请多了??

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前申请了好几块2812,不过现在貌似网站不是太给力,有些东西打不开了。

网友(2014-02-07):
看着就很牛的样子

网友(2014-03-18):
mark 看看帐号是否真的激活了

网友:
能上传原理图吗?

网友:
1、买个现成的外壳

网友:
1、买个现成的外壳 2、电量显示用mcu+笔段液晶  这样既高端又美观

网友:
有没有画好的图分享下

网友:
做个记号,我朋友正在做这个!

网友(2014-05-07):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移动电源,用的也是ltc4002,在论坛逛时看见了你的贴子,能不能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的电路,改正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E:
电池采用什么类型的???

网友:
其实充电口真该用mini的usb,就是智能手机充电器对应的那种插座,走到哪里都可以充,你用A口的线就不太好找了,移动硬盘线可以。

网友(2014-08-05):
呵呵,看这价格,我笑了,我也有点像lz。

网友:
厉害哦,楼主能否开源资料啊。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
TPS61032 太贵,用XR3402吧

网友:
我经常用分立模块自己包扎用。。三元锂。。电动车电芯

网友:
楼主强人,我也来学学移动电源的制作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准备做一个

网友:
不知道好用不,电芯得用好的

网友(2014-10-20):
用料很足 ,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  图片看不清
还有锂电池充电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采用什么类型的???

18650乘以4

网友(2014-12-20):
弄片 so8~tssop10 引脚的mcu管理下更有得玩,,,

网友:
做的挺好!

网友:
真够耐心~

网友(2015-08-17):
搞个支持QC2.0的啊!

网友(2015-11-25):
非常不错,有前途。不过现在各种电源都很多了

网友(2016-04-29):
有原理图吗,发给学习学习可以吗

网友(2016-12-11):
做的不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