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模拟电池电路,用于锂电池保护IC的检测?

楼主(2013-09-18):
想做一个关于锂电池保护板IC检测的装置,想用模拟电路做一个模拟锂电池的电路,能充电也能放电。能用单片机控制电压输出。自己考虑输出是不是就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输入怎么办?

网友A:
用推拉模式的稳压电源,输入高了灌,低了吸,输出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推拉模式的稳压电源,输入高了灌,低了吸,输出相反。

你看这个电路可行否?就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这个电路可行否?就输出

表示看不懂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