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输出对地两个钽电容,易坏,怎么办?

楼主(2013-09-18):
公司一批从现场退回的板子,有一处电容经常坏。如下图中的C203.
是以前辞职的同事画的板子。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试了一下,这个电容不可以去除、

楼主:
现在公司让我对这一批板子的损坏,分析原因,并解决。

网友A:
两个有极性电容串联可以做无极性电容用,电容总容量变小,耐压增大。但实际使用时并不提倡这种用法,因为电容一致性的问题二者串联使用反而不好,你仔细分析下使用条件自己判断下

网友:
100uf的无极,,,,贵啊.........

网友B:
也许耐压不够吧。
鉭电容耐压比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有极性电容串联可以做无极性电容用,电容总容量变小,耐压增大。但实际使用时并不提倡这种用法,因为电 ...

会不会与电阻电感给成一个滤波电路。但这两个电容对接是干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耐压不够吧。
鉭电容耐压比较敏感。

AD8221的输出应该最大也没多大吧?

网友:
换电解电容的应该会好些。本身钽就最怕接反的。照这个图上来分析,当一个电容正向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反接的。所以会容易坏些。一般这么接只看到过用电解的这么弄。电解的在信号线路上反接,好像没这么容易坏。。个人愚见。。

网友:
钽电容能反接吗? 换电解电容吧。

网友:
感觉这种设计是非常规设计:
1、有电阻了,再用电感多此一举;
2、什么电路需要这么大的滤波电容?
3、既然后面是进AD,难道AD会有带负电压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与电阻电感给成一个滤波电路。但这两个电容对接是干什么用呢。

你把电容取电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低通滤波,两个电容串联可能是为了凑一个合适的容值,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换一个容值合适的铝电容好了,可以再并一个105一类的陶瓷电容,最终实现低通滤波的功能即可

网友:
低通滤波器,你去掉一个电容变成有极性的了,所以不行,可以尝试用楼上的建议换电解  会稍微好一些,钽电容确实有些脆弱。

网友:
凭我的理解,设计这个电路的是SB
用运放的有源滤波性能远超有源滤波,而且原件更省

网友:
电容两端并个大电阻。。。

网友:
1K的电阻,串起来100UF的电容,这个RC的积分时间不小啊;另外这里电解跟1K电阻形成分压,AD采样精度受限啊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看看坏的原因是什么再结论。

网友:
楼上都说了, 如果为了低通滤波的话
可以给每个电容并联一个大电阻,这样让两个电容的分压一致
可以更换为两个电解电容
如果不可能有负电压则用一个电解电容,或者用个1n4148将负电压对地短接, 反正AD也不采集负电压
或者更换为无极电容

网友C:
钽电容不允许反接,甚至用万用表表笔去测都不行(反着接)……

网友:
这是什么设计?
送给ADC直接RC就可以了。
要是觉得不够,直接用巴特沃斯 有源 -40db/DEC
只见过用共模电感的

网友:
把反接的那个电容正过来。不解释了,画板的人太二。

网友:
换电解.这样用的胆特肥了

网友:
电容上并联二极管,反向保护。

网友:
电路没看懂,感觉似乎有问题,如果是耐压值的问题,可以加 BAT54 做钳位

网友:
我感觉是电容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不允许反接,甚至用万用表表笔去测都不行(反着接)……

本帖第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

网友:
信号进AD,前面一般接RC低通滤波,抗混叠干扰,一般用瓷片电容!
接这么大的电容确实比较少见,不知道信号变化速度、系统响应速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除了浪费老板的钱外好象没看出AD8221输出接的电感,电容的作用来。要滤波在前级滤波,前后级都加容易振荡起来,前面电容最大相移90度,后面电容最大相移又是90度,在某种频率下就会振荡起来。

网友:
LZ的位用两个有极电容,负极串联,作为无极电容使用, 这种电路不稀奇吧, 为何有人说电容方向接错了呢?

网友:
如果C202没坏,C203坏掉的话,感觉还是钽电解接反了

网友D:
很多小盆友根本不知道钽电解完全不能承受反压,哪怕用万用表测试都不行。所以这种无极电容用钽电解来做,真是太稀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小盆友根本不知道钽电解完全不能承受反压,哪怕用万用表测试都不行。所以这种无极电容用钽电解来做,真 ...

牛,据说接反了会失效……

网友:
钽电容电压很敏感,不建议2个电容这样接

网友:
接反了电容,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小盆友根本不知道钽电解完全不能承受反压,哪怕用万用表测试都不行。所以这种无极电容用钽电解来做,真 ...

正解, 看了一下资料
钽电容 的反向耐压在25℃时必须低于1V或者低于额定耐压的10%, 高温时反向耐压更低, 也就是说,钽电容一点都不耐反压, 正如楼上所说,万用表测量反接了都不行.
钽电容 应按照1/3标称耐压值选型使用.

网友:
lz干脆这两个钽电容更换为一个无极铝电解算了,或者一个有极铝电解并联一个钳位二极管再并联一个瓷片103或104

网友:
果断用别种的电容替换吧! 我们公司的产品早都已经禁用钽电容了,因为钽这东西真的是用血汗取得来制成的电容呀!

网友:
估计是耐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