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ATT7022E这类芯片通过什么设备校正?

楼主(2013-09-18):
请问像ATT7022E这类芯片通过什么设备校正?此芯片说明书要求在功率因素等于1和0.5处进行相角校正。但是,我用什么设备可以发出使功率因素达到1和0.5的三相电源信号呢?

网友:
这个你可以购买专业的试验仪,大约几万往上吧

楼主:
求推荐求推荐求推荐

网友:
浙江涵普,专门做点表校验仪的,3年前10来万吧,另外继电保护测试仪一般都可以输出任意的三相电压电流,北京博电吧,价格几万、十几万的都有吧,看功能。

网友:
标准功率源,或者可调功率源+标准表

网友:
三相标准源即可!几万块的足够了,功能全的一般十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