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芯片的疑问

楼主(2013-09-18):
最近使用AM335X, 买了天嵌的TQ335X,同时自己也做了块核心板,TQ335X的的开发板已经第二次送修了,仔细检查过发现都是AM335X的芯片坏掉了,自己做的两块核心板也有一块片子坏掉了,总感觉这个芯片声称是工业级怎么就这个脆弱呢,以前弄Atmel的芯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昆仑通泰的HMI用的AM3505,用了不少,倒是没见坏过

网友A:
今天刚拿去贴了4块,不知道效果怎样,期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拿去贴了4块,不知道效果怎样,期待中

量太少了,怕是芯片和贴片质量都不高

楼主:
个别案例并不能代表普遍情况,也许是运气不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太少了,怕是芯片和贴片质量都不高

是个一直合作的贴片厂,算是熟人。
就贴BGA,我能说我得自己焊0402吗

网友:
TI的芯片不能这么坑吧?!AM335X电源部分需要电压分类挺多,会不会是电源供电没做好,用一段时间芯片就出问题了,TI推荐电源管理方案挺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贵。

网友:
AM335X没有那么脆弱,估计是RTC什么电路接错了,最好看ERR DATASHEET。

专业AM335X工控板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

网友:
呵呵,最近解决了吗?我们手上有多种板,听说TQ的板是比较容易坏,当时有咨询过。
我估计是设计存在问题,

AM335X工控核心板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