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通讯距离问题

楼主(2013-09-18):
用CC430做东西,按照利尔达DEMO的图纸做的,通讯距离只有10~20米。请问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布局布线和元件性能是无线距离的关键。

网友A:
收发板子的晶振要准。
巴伦部分的布线尽量短。
电感要使用绕线电感,不要用叠层电感。
先用外置天线测试,再用PCB天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要用PCB天线。
有条件的话,上频谱仪,看看输出功率和设定功率差多少,
高富帅的话,上网络分析仪,各点的S11,S21都测一下,天线也测一下S11或者驻波比,根据测试结果调整器件参数或者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板子的晶振要准。
巴伦部分的布线尽量短。
电感要使用绕线电感,不要用叠层电感。

晶振,我用的是外部陶瓷振荡器,32.768khz。
电感用的是绕线的,但是规格书上推荐的是叠层的电感。
天线用的是贴片的,AN1603-433MHz,50Ω阻抗。

网友B:
把PCB布局发出来看一下吧,PCB Layout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我用的是外部陶瓷振荡器,32.768khz。
电感用的是绕线的,但是规格书上推荐的是叠层的电感。
天线 ...

CC430你没有外部26M高速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430你没有外部26M高速晶振?

哦,对了,发射那部分用的是26M的,其他有32.768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B布局发出来看一下吧,PCB Layout很重要

发上来了,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430你没有外部26M高速晶振?

我把贴片天线换成弹簧天线,通讯距离100M没有问题。

网友C:
利尔达模块上的陶瓷天线,通信效果很差(距离),我以前试过哈,建议弹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尔达模块上的陶瓷天线,通信效果很差(距离),我以前试过哈,建议弹簧天线。 ...

嗯,已改用弹簧天线。

网友D:
弹簧天线效果怎么样啊,给介绍介绍啊,给我们这种没做过射频的人点前车之鉴!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D:
弹簧天线效果怎么样啊,给介绍介绍啊,给我们这种没做过射频的人点前车之鉴! ...

弹簧天线放上距离就变远了~

网友:
以前频率900M的,波特率250KPS,陶瓷贴片,差不过也就是室内使用,穿一堵墙

网友(2015-06-15):
你好,现在你还有CC430 的DEMO图纸吗。我的权限不够,不能在利尔达论坛下载,你能发一下吗?

网友:
哪位能给介绍下这种板子如何封装啊?只能用塑料外壳?谢谢

网友:
苹果猫说的精辟啊,想入KC901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430你没有外部26M高速晶振?

想入KC901S不知道行不行。做网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