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OP249做的一个12V电源,70W左右,测试的时候突然不输出

楼主(2013-09-18):
RT,测试的时候带的12V电机,在正常输出时,电流才300ma左右,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止输出,测试温度并不是很热,应该不是电流也不是温度保护!请教为什么会这样,小弟刚开始接触电源,请帮分析下原因!!先谢谢了!!!!

图上写的 TOP247实际用的是TOP249YN

网友:
表述不清楚,说清楚问题,各个点电压多少

网友:
变压器自己绕的?新手的变压器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1.漏感大。这样会导致反射电压变得很高,在有TVS的时候容易烧TVS,如果你的电源间歇的发出吱吱的声音,请检查TVS管,有可能此时只需要十多伏就导通了。PS:没TVS就烧IC了
2.线圈相位反了。辅助绕组相位反了,Vbak会很高(劣质的输出整流管也会导致),D2完蛋后也不工作。而主绕组相位反了就变正激,下场就是烧IC。
简易把DS波形发上来。

这是我做的5v/6A电源,在70℃环境温度下的波形,上面是电感波形,下面是电压波形。

网友:
连续电流模式、RC吸收(TVS也有,是200v,主要在高压启动的时候保护)。
判断开关电源故障、电压、电流波形是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