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问题出在哪?二极管?

楼主(2013-09-18):
为什么整体会下降呢?

网友:
右边仪器没接地?

网友A:
1uF电容在10V Offset充的电慢慢充满了.

网友B:
和二极管没有关系 是电容充电的结果 最终会稳定在一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F电容在10V Offset充的电慢慢充满了.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F电容在10V Offset充的电慢慢充满了.

如果没有二极管和右边的电阻,为什么就不会有下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二极管没有关系 是电容充电的结果 最终会稳定在一定值

如果没有二极管和右边的电阻,为什么就不会有下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二极管和右边的电阻,为什么就不会有下移的情况?

这种现象,既不是电容“电慢慢充满了”,也不是“和二极管没有关系”。

1.  只有电阻R1(100k)的情况下,因为相对于你的1kHz信号源而言,R1的电阻值要比1uF电容所呈现的阻抗大得很多很多,所以分压幅值几乎等于信号幅值,相位移动很小很小,不被你觉察。
2.  忽略示波器的输入阻抗的影响,电容在信号源的每个周期内的充电和放电是对称(均等)的,都是通过100k电阻。或者说,正、负半周时的输出分压比是一样的,输出波形的零轴基线同信号源一致。
3.  在有二极管和10k电阻的情况下,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和串联电阻的较小值(10k),电容在信号源正、负半周的充电、放电回路有了很大不同。正半周充电时除了100k电阻支路,还有更为低阻抗的二极管支路,充电速度当然快;负半周放电时就只有100k电阻支路了,充电速度必定慢。
4.  换句话来说,输出信号取决于阻抗分压比。此种情况下,正半周分压比相对较低,负半周分压比相对较高。
5.  又,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前述分压比不对称的应有结果只能慢慢兑现,这就是所见到的过渡过程。
6.  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即可认为达到了平衡、稳定的状态,貌似输出波形的零轴基线下移了,实际不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网友:
LS的说明了问题了.
当满足充电放电 电量均衡时,就应该是快充电的时间比慢放电的时间要短.
但是依然还是正弦波啊,这很神奇.
ding.

网友:
测试点因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作用,直流电平不断降低。对于交流而言测试点与信号源只有一个电容,阻阬低。所以测试点能测到的是一个不断降低的直流电平与信号源的叠加。

网友:
二极管不就是干这个的么.....

网友:
8楼解释的很清楚,真心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二极管和右边的电阻,为什么就不会有下移的情况?

这个是电容上面的电流.

这个是二极管上面的功耗.

结合6L的讲解可能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