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求帮助

楼主(2013-09-18):
我想为机器人设计个电源模块,采用锂电池12v。工作时分两路电源,一路输出舵机5V供电,工作电流在9A,一路为控制板工作,要求电压稳定为5v.工作电流1A左右
现在问题是舵机工作电流较大时可能会对板上控制器电流产生影响。
我要用两个电源吗?

求推荐充电器和锂电池在一起的电源,还有我锂电池工作放电电流10A够吗?谢谢~

网友:
把充电器和锂电池撞在一起就行了呗。

网友A:
5V 稳压前后各加个稍大点儿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稳压前后各加个稍大点儿的电容。

谢谢,我试试哈

网友B:
关于锂电池,一般的锂电的放电电流是不允许超过2C的(1C就是一个电池的容量,比如标称1000mAh,那么1C的电流就是1000mA),但是动力锂电的放电电流可以达到10C到20C以上,放电电流有几十A。动力锂电的显著特点是电极的引出片比一般电池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锂电池,一般的锂电的放电电流是不允许超过2C的(1C就是一个电池的容量,比如标称1000mAh,那么1C的电 ...

涨姿势啦,谢谢~

网友:
功率大的,还是建议用2个。双路隔离,要平衡负载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