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三相程控测试电源质量好的品牌

楼主(2013-09-18):
求推荐三相程控测试电源质量好的品牌。用来校正电能计量芯片用的。

网友:
河南思达,听说的,我没用过。

网友:
海盐涵普

网友:
三晖,科陆

网友:
台湾的 chroma

网友:
要用功率计对比看的

楼主:
台湾的 chroma怎么输出最大只能到300V,我要380VAC的

网友:
chroma 20kw都有

网友A:
南京丹迪克
我们公司校准都是用他们的源。
精度比较高,有0.05,0.02的,校准一般的电力仪表足够了,而且相对价格算比较偏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京丹迪克
我们公司校准都是用他们的源。
精度比较高,有0.05,0.02的,校准一般的电力仪表足够了,而且相对价格算比较偏宜的。

中科电力科学院 用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丹迪克
我们公司校准都是用他们的源。
精度比较高,有0.05,0.02的,校准一般的电力仪表足够了,而且相 ...

南京丹迪克,这个真的是有品牌的吗,销售的态度怎么这么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科电力科学院 用的也是。

南京丹迪克,这个真的是有品牌的吗,销售的态度怎么这么差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京丹迪克,这个真的是有品牌的吗,销售的态度怎么这么差劲。

据我了解,国内校准源,他们的还算不错,我们公司前后买了不下10台了。不过没接触过他们的销售,不了解。
电科院那确实也有用,我们有同事去那做实验时见过。

楼主:
你们买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推荐海盐涵普原装进口的台湾祥正的程控源

楼主:
海盐涵普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公司?是不是就是浙江涵普?

楼主:
浙江涵普的标准源,可能做的很好吧,但价格太高,10万。
我只是做个电能表芯片的校正,预计3万元左右最好,要求可以产生谐波,电压、电流、电压电流间相位可调,最大50A电流输出,有这些就行了,无需精度太高的。

楼主:
问了台湾chroma的,报价1.8万,我说真便宜,哪知单位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