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延时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3-09-18):
怎么用430写一个精确延时的程序啊,比如说精确到具体的数值如几us几ms。自己以前写程序太不严谨了总感觉延时这个东西差不多就行,但这样感觉自己太不认真了,写DA的时候时序不准导致我就没调出来,真心求教啊

网友A:
1. 使用定时器
2. 使用__delay_cyc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定时器
2. 使用__delay_cycles();

谢谢啦,我还想请教下用定时器设计延时会更精确一些吗?

网友A:
定时器是最准确的(时钟越高精度越好),__delay_cycles()容易被中断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是最准确的(时钟越高精度越好),__delay_cycles()容易被中断干扰。

哦哦非常感谢,我是刚学还是个菜鸟啊

网友:
定时器最准确,不过430的定时器比较少

网友B:
要求高呢,用定时器中断。要求一般呢,用查询定时器的方法。非常不在意呢,用NOP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高呢,用定时器中断。要求一般呢,用查询定时器的方法。非常不在意呢,用NOP之类的。 ...

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