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测量感性负载为什么不准呢?

楼主(2013-09-18):
由于手头没什么东西,只能接各种灯泡,测量白炽灯时,即阻性负载时误差还不算太大,但是测量节能灯时误差就很大了,能有个百分之十几
是按照DC偏移—AC偏移—AC增益,以阻性负载校准的,是校准不对呢还是还有啥没设置呢?
帮帮忙吧,都愁死了。。。

楼主:
为什么测量感性负载就不准呢?是校准不对还是硬件问题?有用过的说说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测量感性负载就不准呢?是校准不对还是硬件问题?有用过的说说呗

电流是怎么采样的,互感器还是分流器?

楼主:
用的康铜电阻,精度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怎么采样的,互感器还是分流器?

用的康铜电阻,精度1%的

网友A:
我们的只做DC偏移—AC增益,都还可以,康铜电阻在板上不?校准增益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只做DC偏移—AC增益,都还可以,康铜电阻在板上不?校准增益是多少?

AC偏移校准是没啥用,得出的值很小
康铜电阻在板上,就是一个采样电阻,在输入和输出之间,一般得到电流的增益是2点多,得出的校准值对不

网友A:
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的康铜电阻是75mV的。你读 的是RMS,跟什么表对比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的康铜电阻是75mV的。你读 的是RMS,跟什么表对比差? ...

75mV是什么意思,
我读的是增益寄存器啊,不是RMS,RMS在校准增益的时候读出来的值是0.6
有两个表,一个标称1.0级,几十块钱的,一个说是0.5的,几百块钱的,那两表测得差不多

楼主:
进行了功率因数的补偿,但是补偿完测量的电流值没有变化,测量感性负载的时候总是电流值偏小
到底咋回事呢,来人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