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和微四轴

楼主(2013-09-18):
电工们,我最近在做微四轴,想把450上的PPM遥控弄到微四轴上,但是PPM遥控器是5V的,而微四轴用的是3.7V的锂电池,前辈们有什么好办法吗?如果做升压的话,要增加器件,重量和功耗都不合算?

网友A:
直接用3.7就好了。接收机内部有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3.7就好了。接收机内部有稳压

可是说明书要求4.8V-6V

网友B:
你接3V它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3V它也工作!

谢啦,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