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7P90H】串口调试成功

楼主(2013-09-18):
加上了串口,参考数据手册的。发现7P90没有端口复用配置寄存器啊。
加上串口就能看发送的调试信息了。

贴上源代码
/*
hr7p90h 串口测试(发送) 程序
波特率 9600
TX1端口 (PC6)

*/

#include "hic.h"
#include "hr7p90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_sendChar(char c);
void Uart_sendMsg(char * str);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500;i>0;i--)
for(j=x;j>0;j--);
}

void main()
{
char str[13] = {'h','e','l','l','o',' ','w','o','r','l','d','\n','\0'};
Uart_init();
PBT0=0;
while(1)
{
PB0=0;
delay(500);
PB0=1;
delay(500);
Uart_sendMsg(str);
}
}

void Uart_init(void)
{
TX1C = 0;
BRGH1 = 1;//0低速率
TX1M = 0;
TX1EN = 0;
BR1R = 104;//9600=16M/(16*(104+1))
PCT &=~(0x01<<6);//PCT6 = 0:输出状态
TX1EN = 1;
}

void Uart_sendChar(char c)
{
while(!TRMT1)
{}
TX1B = c;
}

void Uart_sendMsg(char * str)
{
while(*str!='\0')
{
Uart_sendChar(*str);
str++;
}
}

IDE也不支持string.h啊,没有办法定义string类型,所以helloworld就只能用一个一个的字符表示了。
阿莫的代码显示功能不给力啊,对其颜色什么的都没有,求莫大升级代码编辑器功能

下一步就是测试AD了,等买到的7361 模块到了,就可以做动作识别和上位机的开发了。
==========================
工程代码:

网友:
谢谢“天睛”网友,发上来的程序很好用,我测试了一下,在电脑的串口上看到了Hello Word字符,选内部晶振,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引脚是17号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