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USB Blaster,拆了拍裸照,欢迎围观

楼主(2013-09-18):
网上买的USB Blaster,拆了拍裸照,欢迎围观。
价格不贵,20+,刚到手,很好奇,拆开看,根本不像网上说的是FT245+CPLD,而是两片很小的芯片,如下图。
有经验的来分析分析,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
惨目忍睹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USB 芯片,也是摩掉了型号。很想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感觉这个USB单片机应该在5,6元钱的样子。
另外还有使用C8051F321芯片的。

网友:
今天老师上课 用的激光笔 坏了 拿来给修  一拆开  就几个芯片 上面的字也给打磨掉了

网友:
貌似是JLC做的PCB,板上的客户编号还在

网友A:
我猜是PIC18F14K50,引脚定义对的上

有现成的hex固件:
http://www.sa89a.net/mp.cgi/ele/ub.htm

网友:
成本越来越低啊!

网友B:
ch341+lc244?

网友:
非常明显的PIC18F14K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PIC18F14K50,引脚定义对的上

有现成的hex固件:

恩,看了一下你发的链接,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了~还是你见多识广啊~
反复试用了几十次,下载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1+lc244?

这个也能做到???

网友:
amo 神坛 ! 坛友们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网友:
确实是:PIC18F14K50

网友:
6楼网址还说了如何优化提高C效率呢

网友:
看来中国电工比日本电工有经济头脑啊,该做何评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同样使用245RL做接口,使用244的就比245的便宜一二十块

网友C(2013-11-08):
USB Blaster我们店有售,直接上内部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736353274&

网友:
长姿势了。。。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D:
我买的里面有2个CPLD  支持3家的CPLD  FPGA  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Blaster我们店有售,直接上内部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838228764.9.z ...

你这个看起来做的还不错

网友:
USB Blaster,不得不说,确实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起来做的还不错

多谢肯定!

网友:
批发价格,零售出!仅此一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里面有2个CPLD  支持3家的CPLD  FPGA  下载。

2个CPLD,支持ALTERA,lattice,xilinx三个厂家下载的加载器,就是我做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CPLD,支持ALTERA,lattice,xilinx三个厂家下载的加载器,就是我做的,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CPLD,支持ALTERA,lattice,xilinx三个厂家下载的加载器,就是我做的,呵呵 ...

哪有得买

网友F:
下载稳定,但是速度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稳定,但是速度慢啊

速度还可以了,适合研发用!

网友:
xilinx的下载贵些,哎。。。

要做下载线,最好还是要兼容原厂的。那个Digilent自己搞的USB2,估计是自己的驱动,比较新的ise才能识别。但是我用identify片内逻辑分析仪,找不到这个下载线,只有兼容的才能用。

网友:
看看,现在越来成本越低啊~~~

网友G:
这个比C8051F便宜?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G:
这个比C8051F便宜?

没有更便宜的了吧!

网友:
长知识了,一个下载器都有这么多花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了一下你发的链接,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了~还是你见多识广啊~
反复试用了几十次,下载还是很稳定的 ...

速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Blaster我们店有售,直接上内部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838228764.9.z ...

这东西的速度怎样?

网友:
听说是c8051f

网友(2015-11-09):
现在这个东西确实很便宜啦。

网友:
这么小巧,刚好有PIC单片机,有时间也可以搞个玩玩

网友:
遇到不少的东西,,里面的片子的标识都被打磨掉了。

网友(2016-07-18):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PIC18F14K50,引脚定义对的上

有现成的hex固件:

真的长见识了。这个要赞一下,还有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