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编译老是出错,不知道错在哪儿

楼主(2013-09-18):
我是刚刚学FPGA,用quartusII 9.1编辑一个十六进制计数器,我用的是自底向上的编辑,刚开始建立了两个Verilog HDL文本文件,分别编辑了两个功能模块,写好了代码后生产图元文件作为顶层设计的模块使用,然后建立了一个原理图文件,作为顶层文件,将刚刚建立好的两个图元符号添加到原理图中,然后添加输入输出并连好线,最后编译,但出错了,说有个总线或连线是非法的,还有不能详细说明顶层什么什么的,
这是我的原理图顶层文件:
还有个报错的:

求大神们帮忙看看啊

楼主:
大神们帮忙看看啊

网友:
红色的文字不写得很清楚吗
y[7:0] 的写法有问题

楼主:
我知道y【7:0】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不知道怎么改啊,我是按着一本书上的教程一步一步来的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帮忙看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y【7:0】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不知道怎么改啊,我是按着一本书上的教程一步一步来的啊,不知 ...

你可以试着把输出的端口改为八个output,记得加标号

网友:
路过,没有看明白

网友A:
明明输出是八个数据位的总线,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输出引脚呢~~~

网友:
大哥 你知道:和..不是一个意思的
请将:改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y【7:0】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不知道怎么改啊,我是按着一本书上的教程一步一步来的啊,不知 ...

书上一定不会这么教你 如果是 请把书扔了再去买一本靠谱的
书上的一定是用代码表示[7:0] 绝对不是用原理图模式表示[7..0]
请看清楚

网友C:
请看图 是2个点而不是冒号   刚学时也碰到过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输出是八个数据位的总线,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输出引脚呢~~~

就是说【7:0】不能只是用一根输出线连接而是要用七根,前面那个模块的输出【3:0】也要用三根线,然后后面的输出也得用三根线?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图 是2个点而不是冒号   刚学时也碰到过这个错误

原来是这样,我眼拙了,那输出还需要用七根输出线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一定不会这么教你 如果是 请把书扔了再去买一本靠谱的
书上的一定是用代码表示[7:0] 绝对不是用原理 ...

是我没有注意到,眼神不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眼拙了,那输出还需要用七根输出线连接吗

不需要,一根总线输出线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一根总线输出线连接就可以了

我想说,仿真的时候是没有错了,但出来的结果不对啊,不管我输入的是什么时序,输出都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上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