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LL 和 PITCH网上有讲到怎么调试,但是YAW应该怎么调?

楼主(2013-09-18):
看到网上有网友用绳子将四轴扣住,然后分别调试ROLL 和 YAW 的PID参数,但是YAW的PID要怎么调试,不好固定啊,关键是,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吗,求助!!!

网友(2013-10-19):
楼主你是怎么调试ROLL 和 YAW 的PID参数的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
楼主的yaw调好了没?给点经验吗

网友(2015-03-15):
“我试过用初始的Yaw+陀螺仪积分来算,但是会飘。用磁力计算有倾角时的Yaw动态时效果也很不好。”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能否指导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