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台电脑之间通过串口传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9-18):
想请教一下各位,两台电脑利用串口可以传送word exe pdf   等格式的文件吗?
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到网上随便下载一个串口软件即可,两电脑间串口线23,5,23间交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随便下载一个串口软件即可,两电脑间串口线23,5,23间交叉连接

麻烦告诉一下软件叫什么名字
我去网上搜了很多软件
都只能穿txt文档

网友A:
那你不知道把文件后缀改下再传?

网友:
串口傳輸會不會很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知道把文件后缀改下再传?

软件可以识别后缀名 无法识别文件格式的,改了后缀文件格式还是不变
看样子你是没用过串口传文件

网友:
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两边选相同的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
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
一堆设置之后,进入界面,点菜单"传送"-发送文件,剩下的自己琢磨。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啥串口软件,这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