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41屏亮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3-09-19):
想问一下用过9341屏的大侠们,除了改变LED脚的PWM调节背光来达到调亮度,还可以通过内部指令调节亮度吗?内部指令是有51H与53H两个指令.但我怎么用都不会改变亮度.请问是不是还要配合别的配置才能达到亮度的调节?

网友:
不行的,ili9341本身不支持PWM的输出,像RA8875本身支持PWM的输出,所以就不需要MCU去控制,给它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资料上有51H(亮度寄存器)与53H(控制亮度寄存器)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结合别的配置才能达到亮度变化?

网友:
也买了几块这么的屏没研究呢

网友(2015-04-22):
我也试了 很多次没用 看其他的帖子中说 IC是有这个功能的 不过屏厂家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