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是5V的,用3节1.5v电池供电好还是4节电池好?

楼主(2013-09-19):
我做的东西包括了51,还有1602,无线串口啥的,貌似很耗电,怎么供电好?

3节南孚还是4节南孚,4接南孚的话怎么降压稳压到5V?求指点啊

网友A:
你得考虑电压下降

网友B:
51的MCU也有3.3V供电的。用电池作电源最好加入升压电路。这样会大大改善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考虑电压下降

你的意思是4节电池,再稳压?好吧我查查用啥芯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的MCU也有3.3V供电的。用电池作电源最好加入升压电路。这样会大大改善电池的使用寿命。 ...

好吧我查查

网友:
51有3.3~5.5V都能工作的,感觉3节即可

网友:
必须三个啊,一般都支持一定的低压范围,高了就烧了

网友:
如果非要用5V的单片机,用4节电池好,用低压差的LDO稳压。
能3.3V工作的单片机多得很。推荐用。

网友:
4节,加一个低压差三端稳压

网友:
有5V芯片啊

网友:
3节加升压,唯一选择,其实2节即可

楼主:
想好了,4节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的MCU也有3.3V供电的。用电池作电源最好加入升压电路。这样会大大改善电池的使用寿命。 ...

怎么个升压电路!

网友:
看你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最高才5.5V

网友:
干电池新的是1。8V,用久后慢慢下降。5V很难配。
建议选择2。2V--3。6V单片机

网友:
看datasheet,电源需求是多大的范围,,也要看你是直接供电部

网友C:
希望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用多长时间?

越久越好啊

网友A:
是正规产品还是自己做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规产品还是自己做着玩?

自己做着玩啊,如果做正规产品这都搞不懂我直接去死吧。。

网友:
先看清楚你用的各个模块供电范围

网友:
3节,像STC,可以在3.5v以上工作 —— 刷就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