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FT手册,怎样用430F149写一个TFT显示坐标和曲线的程序

楼主(2013-09-19):
求TFT使用手册,最近在用MSP430F149写一个显示坐标图像的程序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一般的程序网上都有,不过一般是51和STM32的,要自己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一般的程序网上都有,不过一般是51和STM32的,要自己移植。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