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做个东西,不知道模具怎么解决。求解。

楼主(2013-09-19):
RT.
自己想做自行车码表。外壳怎么解决呢?
做这种小型的电子产品,外壳有没有廉价的解决方案?

网友:
用什么芯片做?什么单片机?

网友:
不量产的话在淘宝找个尺寸相近的电子产品,按这个东西的尺寸做电路,安排位置!

网友A:
外壳开模比电子部分的投资大得多
3d打印价格不错哦
上次打印的价格不到600元

网友:
塑胶壳开模太贵了,金属壳便宜一点

网友B:
找公模,直接可以买到外壳

网友:
买个现成的差不多能用的吧,要不太贵。

网友:
同求啊,也在做

网友C:
一般都能找到共模,然后厂家开孔,上一定量很便宜

网友:
先买现成的外壳,然后根据外壳的尺寸和孔的位置设计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能找到共模,然后厂家开孔,上一定量很便宜

共模怎么找?淘宝上搜不出来啊。

网友:
如果只是先做出来给客人看的,可以做手板,不是太复杂的3 4百就可以搞定(提供3D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开模比电子部分的投资大得多
3d打印价格不错哦
上次打印的价格不到600元 ...

你打印的是模具吧?确实够便宜啊!能不能上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公模,直接可以买到外壳

能不能透露下在哪找公模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公模,直接可以买到外壳

塑料壳加工也挺麻烦的,钻孔、开窗、印字。。兄台能推荐几个做这方面的厂家吗?

网友: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 ... w_kind=picture_list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A:
外壳开模比电子部分的投资大得多
3d打印价格不错哦
上次打印的价格不到600元 ...

外壳效果如何? 600是什么费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能找到共模,然后厂家开孔,上一定量很便宜

塑料怎么样加工的? 我用雕刻机试过,切口很差劲。

网友:
如果尺寸不大可以做手板

网友:
发一下尺寸我看手板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怎么样加工的? 我用雕刻机试过,切口很差劲。

只能说是你没弄好,刀具,速度,仔细学学吧

网友(2014-08-14):
有专业打手板的,小东西的话几百块钱。
塑胶  铝合金都可以打手板。

如果是小批量产的话,最好用铝合金的。

网友(2014-10-27):
我想知道那有设计的

网友:
先找相似的共模吧

网友:
开始打手版,然后再开模了.模具费用很高的!

网友:
小批量产品最好找公模或铝合金的,模具真的投资太大了。这种静态的模具还好,如果遇到那种带机构的,更是头疼。我们有产品就被模具拖死了。

网友:
模具价格高,难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壳开模比电子部分的投资大得多
3d打印价格不错哦
上次打印的价格不到600元 ...

上高清,看看3D质量如何?

网友:
模具价格其实也不算高啊,像LZ这种小东西,开个一出一的小模具,上盖加底盖开在一副模具里。也不过两三千左右。
3D打印几套样品,一个模具的钱也去掉了。

网友:
3D打印只能作为前期打样的选择,后期生产肯定是要开模的,我们打印个小塑胶件都花了2K多

网友:
3D打印试过,那粗糙,不敢恭维。

网友:
3D打印价格一点都不便宜,如果淘宝上面找的话他们是按材料的价格算的,有时候一个件都几百块钱,多打几套还不如自己买一套3D打印机自己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高清,看看3D质量如何?

质量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