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程序从哪一段开始存储

楼主(2013-09-19):
      MSP430的程序从FLASH的哪一段开始存储呐?看到手册中有描述segment 0(0xffff)存储了中断向量表,是不是说明是从最高地址(0xffff,segment 0)开始逐字节向低地址处存贮呐?这样倒着来好像有点奇怪啊。而且一般情况下中断向量表不应该放在起始地址处吗?430的FLASH提供了main memory的擦除机制,但是擦除了之后不是把程序也擦除了吗?430执行代码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呐,是类似于ARM将代码从FLASH中复制到RAM中执行吗?对于430单片机的机制还不是很熟悉,希望懂的大大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ARM大部分都是直接在FLASH中运行代码,而不是复制到RAM中

网友B:
啃英文原版资料吧,尽管不好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大部分都是直接在FLASH中运行代码,而不是复制到RAM中

额,不是的。不管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都是复制到SDRAM中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只是想问一下MSP430的启动机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不是的。不管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都是复制到SDRAM中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只是想问一下 ...

你从哪里看到FLASH代码复制到RAM中的?我的程序保存在flash中272K,RAM只有64K,如何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里看到FLASH代码复制到RAM中的?我的程序保存在flash中272K,RAM只有64K,如何复制? ...

这个,我说的是ARM,你看错了。我只是打个比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啃英文原版资料吧,尽管不好啃。

我早上查看了MSP430x1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F),但是好像没提到启动过程。你知道哪里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
430有内置类似bootloader的东西

网友:
就像STC有什么IAP这种类似

网友C:
430的复位中断地址是放在0xffff  此地址放着程序第一条将要执行的程序地址,跳到此地址即跳到了程序开始执行的地方,中断向量固定是从0XFFFF往上拍列的即往地址小的方向排列。   程序地址呢 则是根据IDE 的设置放在一个起始地址 比如IAR 放在了0X5C00,430确实提供了直接FLASH编程功能  如果把向量地址写坏了  单片机程序肯定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的复位中断地址是放在0xffff  此地址放着程序第一条将要执行的程序地址,跳到此地址即跳到了程序开始执行 ...

哦,大概明白了。原来IAR编程环境会自动分配程序地址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