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接16bit液晶(通过接线从24bit转16bit的),显示有色差

楼主(2013-09-20):
液晶的接线图如下,是通过连线把24bit接口的LCD转接成16bit的,显示与图片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存在一定色差。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有问题吧,低位应该接地吧,看LCD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吧,低位应该接地吧,看LCD的PDF

RGB的屏,手册上没接法的说明的。
我是参考的网上买的HY-LPC1788核心板的接法接的。

网友:
图片和电脑肯定是存在色差的,毕竟才是16bit的,

网友B:
低位接地哦!如果高位接地,就会有严重的色差,有些颜色会无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位接地哦!如果高位接地,就会有严重的色差,有些颜色会无法显示

低位对颜色的整体影响效果应该比较小,个人认为不管是全部接地,还是接到高位上去,都会影响到颜色,其实应该都是一样的,可能接到高位比全部接地效果还会还一点(我参考了两份开发板的原理图,都是这样接的)。现在是显示照片什么的基本看不出与原图片的色差,但是显示UI图片,色差就比较明显,这点比较郁闷。
不知道除了使用全部24bit的方法以外(24bit还要改线路板,没时间。图片也会变的更大,需要更大的存储芯片),别的还有没有改善色差的办法。

网友:
楼上说得对,越是高位对颜色的影响越大!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LPC1788的总线控制。没有使用的引脚,可以作为普通的数字引脚或其他引脚使用吗?比如EMC_A16这个引脚我不使用,而当做普通IO(EMC_A0-A15作为总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LPC1788的总线控制。没有使用的引脚,可以作为普通的数字引脚或其他引脚使用吗? ...

所有管脚功能都能通过寄存器自行配置的。

网友D(2014-06-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ST的M4的LCD控制器,和你接的一样,也有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ST的M4的LCD控制器,和你接的一样,也有偏色。。。 ...

我后来把低位没用到的改为直接接地了,偏色的情况有了改善。

网友:
解法可能有问题,RGB低位要接地吧!

网友E:
可以用伪24位,把高位和低位接起来,程序设置成24位,颜色和真24位没什么差别

网友:
把没用的
R0接R3,R1接R4,R2接R5;
G0接G2,G1接G3;
B0接B3,B1接B4,B2接B5。

网友(2015-10-07):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伪24位,把高位和低位接起来,程序设置成24位,颜色和真24位没什么差别 ...

没试过,不知道,真是试验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