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刷图片,速度有点慢,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2013-09-20):
使用的HY-LPC1788光盘内的emWin 5.16示例程序,系统时钟120MHz。
分辨率480×272的液晶。图片通过BmpCvt转换为C数组,数据存放于片内Flash。图片显示的时候刷屏现象比较严重,大家看看会是什么原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xMjYzMDcy/v.swf

网友:
检查一下你刷屏时钟,再检查一下你的EMC时钟,

网友A:
不会这么慢吧 楼主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么 请指教

网友:
要开双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慢吧 楼主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么 请指教

我直接用memcpy的话,一张图片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但是用emWin的位图绘制函数显示就很慢。

网友:
emWin 的双缓冲需要自己打开,nxp网站有一个专门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