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125KHz分立件电路读卡距离?

楼主(2013-09-20):
分立件读卡电路5V供电,外壳是全金属的,天线镶在金属壳表面,读卡效果不理想,厚卡和纽扣卡都能读到,距离2公分左右,薄卡读不到,不知道将电源提高到12V对加大功率是否有效?怎样才能有效加大读卡距离和读到薄卡。另外:天线镶在金属壳表面,感量变小,Q值变小,目前采用3.5mh的天线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2013-10-3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

这个跟软件也有关系吧,有些人写的软件,必须要很标准的波形才能解出来,信号弱的时候波形会变形,通过软件处理应该还可以将距离提高的

网友A(2014-02-23):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

请问怎么解决的, 可以分享学习吗?

网友(2014-07-18):
金属外壳?距离相当难做远

网友(2020-03-06):
提高供电电压到12v,读卡距离好多少?

网友:
提高供电电压到12v,读卡距离改变不了多少,是金属应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解决的, 可以分享学习吗?

电源提高到9V,天线的振幅达到80多伏,纽扣卡刷卡距离达到了2.5cm左右。

网友B:
才2。5CM,用5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2。5CM,用5V就可以了

全金属外壳,天线镶嵌在金属面板上的,你试下。

网友:
你发个图看看结构,我们试过,线圈金属板上,都一样可以2。5-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