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你们上网获得的IP是公网IP吗?我这要获得不容易。

楼主(2013-09-20):
我是广西柳州的,最近 调试设备用到网络。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几天前好好的通信突然不通了。
结果才发现路由器里面通过pppoe获得的ip已经不是公网ip了

现在将我这里的情况跟大伙汇报一下。

广西柳州
电信:有时候是公网ip,有时候不是。
视通:试了几次都不是公网ip
电信3G:前段时间是,现在怎么都得不到公网ip了。
联通(网通):每次都是公网ip、

你们的情况如何?
如何弄到一个稳定的公网ip

网友:
现在ISP已经没有新的V4地址了。因此,V4用光了之后就再也没有V4了。如果想要V4地址,只能申请固定IP了,但那个价格据我所知是很高的,商用。

网友:
一直投诉,投诉到底,有童鞋成功过

网友A:
拨号获得的IP不是公网IP,那还能上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号获得的IP不是公网IP,那还能上网么?

你在家里面用路由器上网,IP是192.168.1.X。你认为这也是公网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家里面用路由器上网,IP是192.168.1.X。你认为这也是公网IP?

路由器WAN口IP一定是公网IP,192.168开头的那个,是LAN口IP,路由器不就是干这个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WAN口IP一定是公网IP,192.168开头的那个,是LAN口IP,路由器不就是干这个用的吗 ...

假设我是房东,我装了个宽带,用个路由器分到每一层,接到你房间里面,你嫌一条网线不够用,自己又买了个路由器接上去接几台电脑。你认为你房间里面那个路由器的WAN口的IP就是公网IP了?

网友B:
小声的问一下,动态域名不就是解决这个的吗?

网友C:
也只有局域网的服务器能固定一个公网IP吧
其余的应该都是局域网IP
数据包多打包几次

网友D:
要想知道自己的公网IP很简单, 直接度娘:"IP"

网友E:
你要公网ip做什么?

网友F:
用DDNS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我是房东,我装了个宽带,用个路由器分到每一层,接到你房间里面,你嫌一条网线不够用,自己又买了个 ...

这不抬杠吗,你都说了是用PPPOE拨号出去了的,又变成二级局域网

网友:
肯定是运营商捣鬼 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公网IP才对,可以试试看 连续 拨 断 几次 如果上级还有路由器的话 应该会有IP一样的情况公网IP 重复拨到同一个IP的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声的问一下,动态域名不就是解决这个的吗?

动态域名确实是干这个的,但是如果没有公网IP,动态域名也是白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只有局域网的服务器能固定一个公网IP吧
其余的应该都是局域网IP
数据包多打包几次 ...

现在就是连局域网的服务器得到的IP都不是公网IP了,问题就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知道自己的公网IP很简单, 直接度娘:"IP"

确实这样可以看到自己的公网IP,但是你会发现这个IP和你拨号获得的IP根本就不一样。

如果在百度上看到的公网IP和你路由器或者单机拨号上网获得的IP相同,恭喜你,你获得的是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公网ip做什么?

GPRS数据终端的信号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DDNS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同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抬杠吗,你都说了是用PPPOE拨号出去了的,又变成二级局域网

我无意跟你抬杠,技术问题就应该讨论清楚了。

首先你的观点是:路由器WAN口的IP肯定是公网IP,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做出了解释。
然后你的观点是:通过PPPOE获得的IP一定是公网IP,楼主可以自己去淘宝搜索个带PPPOE管理功能的路由器。其实要想自己成为“ISP”很简单,也就是建立一个PPPOE服务器只需要花几百块钱买个带PPPOE功能的路由器,你就可以给你的“房客”分发账号了。(依然引用出租房网络模型,如果你要纠结我为什么总是拿出租房网络模型来说,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抬杠也不是跟你吵,技术问题是需要清楚的陈述的。

网友:
这方面还真是不太懂

网友:
现在城中村很多运营商,直接拉条网线到你家,然后给你个类似PPPOE的账号,那个IP也不是公网的

网友:
以前用铁通的时候就碰到过,路由器不能端口映射,不断线的情况下公网IP都可以变来变去,
www.ip.cn
www.ip138.com
显示的公网ip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GPRS数据终端的信号采集。

实在得不到公网IP的话,我有个思路:自己搭建服务器(有固定ip)来中转数据

网友:
你宽带是直接从电信拉 的吗?按来说电信不会给你192。168的IP呀,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你片区的网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GPRS数据终端的信号采集。

GPRS有可能获得的不是公网IP哦!至少WAP拨号肯定不是。NET拨号不一定是。

网友:
看的我都晕了,网络这方面还不太懂,得多努力啊

网友:
GPRS上网就没有公网IP一说,我在成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得到过公网IP,ADSL前段时间给我整成私网IP了,我就去电信投诉,改回来一个月左右,又给我整成了私网IP,后来我又去投诉,到现在都快三个月了,还一直是公网IP

另外,有朋友说PPPOE上去一定是公网IP,我只能说,你连基本的网络常识都不懂,你可整两台电脑,一台做成PPPOE服务器,另一台去拔,一样能PPPOE成功

公网IP与私网IP与上网方式无关,只与运营商有关。

网友:
adsl是公网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声的问一下,动态域名不就是解决这个的吗?

花生壳只有最新版本支持在内网中电脑上可以使用,如果花生壳挂在路由器上,路由器WAN口IP必须是公网IP,否则也是废的。

网友:
看你的用途,想用固定IP做什么,连通3G的都是内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抬杠吗,你都说了是用PPPOE拨号出去了的,又变成二级局域网

我手头有一个路由器就可以搭建PPPOE拨号服务器的,用几十元的路由改装的。这个甚至可以不接入公网都能运行。

网友:
这个还真搞不清楚

网友:
运行商不给你公网IP地址   你要么换接入商 要么整静态IP  要么自己搭服务器 中转数据。 现在IPV4 地址紧张,这种现象 只会越来越多。

网友:
深有感触,现在拉的电信的ADSL还是公网IP,但是电信3G sim卡基本都是内网IP了,之前都是公网的

网友:
用花生壳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一些便宜宽带,你在路由器上看到是公网IP也没用,设了端口映射从外面也无法访问,我个人估计应该是一个假公网IP。
只有电信ADSL目前还是(在很多城市,电信的也已经无法访问了)。但是就算是公网IP,路由器不关电,IP地址还是会变化的,一天至少变一次。

网友G:
用联通的,是公网IP,每次都是。。。
上述说花生壳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同学,是没明白网络。你得到的IP未必是公网IP,私网IP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这个时候什么动态域名、花生壳、DDNS统统不好用。

网友:
登上路由器看一下WAN口IP,再度一下IP地址,两者一样就证明你的IP是公网的啦~再用DDNS解决动态问题~

楼主(2013-10-20):
最后一片阵地也沦陷了。现在我家里的联通网络IP也变成不是公网IP了。

网友:
v4中国抢的晚全是三级地址,哪里来那么多公网,都是一层层的局域网套起来的

网友:
我的电信光纤,暂时还能分配到公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联通的,是公网IP,每次都是。。。
上述说花生壳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同学,是没明白网络。你得到的IP未必是 ...

正解,获取不到公网IP,那些说DDNS 、花生壳 能解决的,都是废话,根本没有用
DDNS、 花生壳是解决  “可以获取公网IP ,但是IP 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用。
我用SIM900A 开发的GPRS 传输,开发过程中也遇到楼主的问题,后来买了个VPS 来做
数据中心才得于解决。VPS 现在价格100元左右一个月,固定IP 、运行比较稳定,配置也不错,
做商业GPRS 开发的话个人认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无意跟你抬杠,技术问题就应该讨论清楚了。

首先你的观点是:路由器WAN口的IP肯定是公网IP,对于这一 ...

你能用你的电脑上网,能用电脑里的一切网络应用,所以你的应用也不应该有问题,与公网不公网无关了,如果使用自己的电脑做服务器,动态DNS已经做了穿透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能用你的电脑上网,能用电脑里的一切网络应用,所以你的应用也不应该有问题,与公网不公网无关了,如果 ...

但是路由器做的动态DNS就蛋疼了。

网友(2013-12-20):
这种问题见怪不怪,现在公网IP越来越少,电信局得一个IP组个局域网--一般是10.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