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水氢氧焊机拆机图

楼主(2013-09-21):
看到坛里有几个大侠在研究电解水,我特意去买了一个成品来拆开看个究竟,特意献上拆机图。机器实际输入功率220V X 1.6A = 352W 电解槽供电是4——5v 直流电,并没有使用什么高频水分子共振机理,可见高频水分子共振纯粹是忽悠人的,只是改进电解质 降低水的内阻提高效率,实际试用下来,可以焊接下热电偶,细铁丝什么的,我改动了下气压压力,和焊枪嘴扩大到0.6mm,等到气压有0.2MPa最大火力的时候短时间可以熔断8号铁丝,及切割0.3mm下的铁皮,由于产气量只有60L 还达不到理想效果,机器用料做工比较简易,以后有米有条件了打算DIY一下,功率 产气量还不够大,估计用3个电解槽串联,电压提到14v,产气量提升3倍就可以切割厚一点的钢板了,穷屌丝一个没有好的数码相机,大家凑合看看吧

楼主:
用了一会 4..5v70A左右的负载线有点烫,改动把线加粗了,顺便又把开关电源改动了下,现在输入功率可以达到220v1.8A 了

网友A:
看了一下…不知道电解出来的O2 H2 是否需要干燥一下?O2 H2 搜集分离的难度大不大啊?
或者需要不需要压缩一下?
至少这个东西在开机之前得有一个热机的过程吧?

网友B:
产气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不知道电解出来的O2 H2 是否需要干燥一下?O2 H2 搜集分离的难度大不大啊?
或者需要不需要压缩 ...

电解出来的 O和 H2 是混合在一起的还有部分水蒸气,出气口气压表下的那个容器里面放酒精(我放水)来吸收水蒸气和起到阻火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气效率如何

电源效率估计80% 电解槽效率估计也是80%,整体效率也就60-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不知道电解出来的O2 H2 是否需要干燥一下?O2 H2 搜集分离的难度大不大啊?
或者需要不需要压缩 ...

产气速度很快的不需要预热,开机10秒后压力到0.1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解出来的 O和 H2 是混合在一起的还有部分水蒸气,出气口气压表下的那个容器里面放酒精(我放水)来吸收 ...

氢氧混合在一起的怎么防止内爆啊,感觉好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氢氧混合在一起的怎么防止内爆啊,感觉好悬啊!!!

内部只有只有少量的储气空间(已装满了电解液)没有明火是不会爆的,就算爆了也没有多少能量

网友:
就不付款了,有一台,见过。

网友D:
法兰直接用螺栓连接,两个电极不会短路么?

网友C:
其充满了,可以点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兰直接用螺栓连接,两个电极不会短路么?

上层螺丝有垫专门注塑的绝缘垫的

网友E:
几多米买的?,,可以估算下

以前在大工厂看到的都是大家伙。

网友F:
电解液是水+苏打?感觉这东西氢氧直接混在一起不安全啊。如果气体不分离,做好绝缘,直接220V电解效果会不会更好?加个可控硅就能调气量。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东西,里面这么糙啊。连自制高频焊机的那帮人做的山寨机的十分之一都赶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层螺丝有垫专门注塑的绝缘垫的

谢谢回复

网友:
不错不错,见识一下

网友:
很有意思,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充满了,可以点多长时间?

不储存的,要一直通电才能用断电了还能维持10几秒,压力大了会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解液是水+苏打?感觉这东西氢氧直接混在一起不安全啊。如果气体不分离,做好绝缘,直接220V电解效果会不 ...

电解液好像是 氢氧化钠,水电阻值很低的,所以只能低压4-5v 60-80A大电流工作,要高电压得多缸串联,像电池组那样,直接220v肯定不行 不安全,万一电解液烧干了电极与电解液接触时会产生火花引起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多米买的?,,可以估算下

以前在大工厂看到的都是大家伙。

400米买的

网友G:
这个是开关电源的?工作时电源不会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开关电源的?工作时电源不会保护吗?

是的开关电源的,工作比较稳定的,气压压力到了会保护切断电源的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的好简陋!

网友:
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重新回来了,看下

网友(2014-11-26):
学习了,正好在研究。

网友(2020-06-17):
引用 楼主:
内部只有只有少量的储气空间(已装满了电解液)没有明火是不会爆的,就算爆了也没有多少能量 ...

里边产生的氧气和氢气应该是分开的吧?没有混合不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