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zigbee WIFI XXX 哪种更省电?

楼主(2013-09-21):
无线温度采集,20个站,大概每秒采集1次?

哪种方式比较省电?

网友A:
蓝牙可以一对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可以一对多么??

没有想过,好像不行啊?
还有个433M,那个是否可以做1对多?

网友:
433是自己定协议,对多少看带宽和速率。 wifi就不要想省电了,zigbee没接触过,好东西,传说很贵。

网友:
需要双向数据传输么?433 ASK的便宜又简单,功耗也低。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单向的吧,纯粹采集?

网友:
蓝牙,距离不行
zigbee,炒作比较多,实际场合用很少
wifi,距离不行,功耗大

肯定得用1G以下的rf,比如433M等

楼主:
那个2.4G的貌似也可以

网友:
NFC省电,距离多远?

网友(2013-12-23):
nrf24lxx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