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咱们做个可以给12位以上adc供电的隔离电源吧

楼主(2013-09-21):
最近在做信号采集,要用隔离电源,5V/50ma的就可以
结果买了几个根本不能用,噪声大的要死,当然进口的我买不起
怎么这么通用的东西就没人搞,论坛查了半天也没有类似的帖子
我决定做一个,但是手头没有小的骨架,又懒得穿磁环
等我过些天做出来,就把全过程都贴出来,咱们这么牛的论坛怎么能没有开源的隔离电源呢。

大家有什么主意吗,我绝对不会用max253的,我的综合成本要控制到10元内
不能引入脉宽调制器,那样干扰大的要死,我要给16位的adc供电
我不在乎效率和体积,但是最后要纯净,能隔离就行
我的疑问是,其他做数据采集的兄弟,隔离电源是怎么解决的,难道都去买进口的?
或者是有什么好用廉价的专用芯片我们不知道
还是有什么SB申请了狗屁专利,大家作了都不敢贴出来

网友A:
我用金升阳的十块钱左右,16位ad基本不跳。可以在dc/dc后加一级线形稳压,就是78xx一类的东西,效果很明显的。顺便说一下,如果楼主搞廉价的dc/dc的话我也参与啊。

网友B:
可以做royer振荡器,准正弦波输出,噪声很小,不过没有稳压功能,后面得再跟个LDO。

网友B:
LT有一篇AN可以参考。

网友:
能不能换个专业点的标题,比如噪声小于多少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有一篇AN可以参考。

老大好,这个以前国半也有个类似的文章,就是搞个正弦波用音频放大器做的
太折腾了,实用为上,我就用555产生各频率用一只8050小管子就可以搞定,我估计成本2元内
福禄克45万用表里面也是类似的做法

网友C:
订变压器的时候多一组抽头的事情,让你搞这么多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好,这个以前国半也有个类似的文章,就是搞个正弦波用音频放大器做的
太折腾了,实用为上,我就用555产生 ...

呵呵,其实那个AN是把稳压和royer振荡器搞在一起了,单独royer振荡器是很简单的,例如老陈VFD的高压电路也是用它做的,主要电路就是红圈部分而已:

网友D:
看过ADI的资料,DCDC的纹波对ADC影响不大,用LC滤波下就可以,因为REF也来自DCDC。
差分输入的ADC抑制效果会更好。
简单的DCDC,有三极管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订变压器的时候多一组抽头的事情,让你搞这么多屁事。

人家只给你24V直流电,你怎么办

网友E:
给隔离电源烦了很久,有隔离电源的资料上传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的,变压器会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隔离电源烦了很久,有隔离电源的资料上传多一些

11楼的好作,但是我喜欢他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的,变压器会磁饱和。

是的,但是不管效率的话,可以.
看我今天就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只给你24V直流电,你怎么办

UC3843+MOSFET做个反激电源呗。要是只有一组小电流需要隔离,直接买个金升阳模块就完了。

楼主:
NND,变压器刚绕好就摔坏了,马上再绕一个

网友:
菜鸟表示只能默默围观

网友F:
两个三极管自激,过去后二极管整流。
很简单。
rcc
后级用线性源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三极管自激,过去后二极管整流。
很简单。
rcc

放心,自激的绝对没办法简单的做到1mv以下

网友:
TI有DCR Series,你看一下。

网友:
金升阳的那玩意用做AD采集真鸡肋,输出纹波+噪声能到100mVpp了,砸开一个一看,貌似2个三极管+磁芯+几个阻容就这了,不懂电源,不知道这是啥情况?看着这些咋感觉这不像是电源,像是振荡器

网友G:
楼猪 你整覆辙了。
TO:gzhuli 现在的 隔离模块 如金升阳的5050啥的 就是你10楼的这个类似电路,比如B5050不带78M05,IB0505就带7805了 ,以前用很多,暴力拆来看过
现在 已经用BUCK拓扑的DC-DC IC接成BOOST--BUCK拓扑 配个带副绕组的电感 实现1路小电流隔离电源和1路非隔离主电源输出,基本“不怎么增加成本”

网友:
其实DC-DC最难处理的是硬开关那一下的噪声,所以谐振软开关是首选。
带稳压的谐振软开关DC-DC一般是LLC半桥,结构太复杂,对于效率不是首要考虑的小功率DC-DC来说,波形为正弦波的royer振荡器加线性稳压是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猪 你整覆辙了。
TO:gzhuli 现在的 隔离模块 如金升阳的5050啥的 就是你10楼的这个类似电路,比如B5050 ...

10楼的电路中,L1和C5是最关键的,没了这两个东西集电极波形就是方波,完全没有了低噪声的优点,所以“类似”并不一定就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猪 你整覆辙了。
TO:gzhuli 现在的 隔离模块 如金升阳的5050啥的 就是你10楼的这个类似电路,比如B5050 ...

厚脸皮,求图。

楼主:
效果不错,正在往yk传视频,一会就贴上来

网友:
高手 求教程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xNzc5MzY4.html

网友:
变压器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
mark不懂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猪 你整覆辙了。
TO:gzhuli 现在的 隔离模块 如金升阳的5050啥的 就是你10楼的这个类似电路,比如B5050 ...

就是说,直接把DCDC的电感,换成合适电感量的变压器?
如果可以的话,我用LM2596这样的DCDC实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声音听起来很成熟呀?30多岁?
这个是AD采集后的数据?还是输出电压直接经过变阻器分压的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用金升阳的十块钱左右,16位ad基本不跳。可以在dc/dc后加一级线形稳压,就是78xx一类的东西,效果很明显的 ...

哥们,你啥模块,普通稳压块对高频噪声没作用的。
  ADI的好几个应用笔记里面都不建议菜鸟用DCDC,因为这玩意儿不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啥模块,普通稳压块对高频噪声没作用的。
  ADI的好几个应用笔记里面都不建议菜鸟用DCDC,因为这 ...

普通线性稳压的高频抑制能力还不如一个LC滤波,呵呵。
不过LC滤波也有讲究,搞不好还磁耦合过去了……

网友:
跟随高手的脚步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普通线性稳压的高频抑制能力还不如一个LC滤波,呵呵。
不过LC滤波也有讲究,搞不好还磁耦合过去了…… ...

大师所言极是,不知道为何还有人推荐给DCDC加一级LDO的办法滤波。
也就瓷片电容滤波适合菜鸟。电感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啥模块,普通稳压块对高频噪声没作用的。
  ADI的好几个应用笔记里面都不建议菜鸟用DCDC,因为这 ...

普通稳压块对高频噪声没用是对的。“不建议菜鸟用DCDC”——你太朴实了,就像刑侦要看犯罪动机谁是利益获得者一样,application notes个别部分也像是罪犯写出来的,虽然犯罪程度不足以入狱。

网友:
LZ上面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心,自激的绝对没办法简单的做到1mv以下

或许你无法做到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用金升阳的十块钱左右,16位ad基本不跳。可以在dc/dc后加一级线形稳压,就是78xx一类的东西,效果很明显的 ...

不错,过几天也要做采集电路,准备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错,过几天也要做采集电路,准备试一下

不用试, 如果有作用也是因为电容的原因而不是78xx的作用. 这点不用怀疑

网友:
不懂这些,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用试, 如果有作用也是因为电容的原因而不是78xx的作用. 这点不用怀疑

线性稳压器当然有抑制纹波的能力,但一般的线性稳压器只对10Khz以下的纹波有抑制效果,高于10khz的抑制很有限,而且抑制比急剧下降
对于一般的LC滤波个人感觉对噪声的抑制还是比较好的,纹波一般不好搞定

网友:
请问LZ是用的什么型号的AD?
啥电压基准?
在请问LZ是用的啥型号的示波器?看着这个示波器貌似是DS1052E/DS1102E,这个示波器的底噪多少?您测量时是用的垂直量程的档位是多少?
另外再问一下,LZ提高AD的供电电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线性度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线性稳压器当然有抑制纹波的能力,但一般的线性稳压器只对10Khz以下的纹波有抑制效果,高于10khz的抑制很 ...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
其实我关注的是噪声, 而纹波对AD采集相对来说没啥影响,纹波频率低. 而DCDC出来的那些高频噪声, 实在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
其实我关注的是噪声, 而纹波对AD采集相对来说没啥影响,纹波频率低. 而DCDC出来 ...

太对了.adc玩的就是噪声,没法控制噪声板子上的adc就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对了.adc玩的就是噪声,没法控制噪声板子上的adc就没法用

厉害, 变压器自己绕总归不是个办法, 市场上有类似的隔离DCDC模块吗? 纹波噪声低的(比如低于10mV), 效率体积不做要求

楼主:
就电路而言,古大师的方案无疑是最好的,但是变压器要绕半天,我这个虽然不合理,但是变压器好做,估计请外面小作坊做也就2元可以拿下了。
古大师的电路我也会近期试验一下,但是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好操作的骨架。
噪声和硬开关那下子有直接的关系,并且电路的接地点要考虑清楚。
我敢说,你把那种买来的dcdc接到这个电路里面,后2位都在不停的跳,基本没法用
如果可用,也请其他网友给个视频看看
很多东西都不难,难的是你做过了。

就比如,去西藏需要越野车,但是买了越野车不见得去西藏
想做,会做,做了,做了能用,做了能用再设法做的更好,本身都是截然不同的状态
这之后才是作了糊口,做了赚钱,做了发财

网友:
mark 一下隔离电源、

网友:
模拟部分的隔离电源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期待楼主做好的总结

楼主:
古大师提供的方案噪声显然会再好一点,我找了个磁芯,做了一下,大家看看

楼主:
变压器输出的波形很好,可以把噪声做的很低,我决定放弃我的方案,按照古大师的方案做
看看这是变压器输出的波形,真的很不错

楼主:
我的实验暂且告一段落,我要花点时间找个便宜好用的变压器骨架,然后画一块小板,做出来再试

网友K:
总觉得隔离变压器的隔离电压也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常规都标1KV,1kv有个什么好隔的,其他措施一样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总觉得隔离变压器的隔离电压也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常规都标1KV,1kv有个什么好隔的,其他措施一样可以解决。 ...

哥们,要是做到3kv,事情就多了,那就贵了,目前的态势是,能省就省,好东西根本就没人问津

网友A:
来几张图片,证明一下自己并非信口胡说。当然,楼上几位的讨论我认同,但在我这儿确实没啥问题。测试的是一个14mv,10mv,5mv,和1mv的电压信号。信号源输出的信号有误差,用高位表显示。底下的数值就是我的电路板实际的采集值,在显示值+/-1个字变化,变化很慢。只做过零点和满量程校准,无软件滤波。电路板是8通道采集的信号只加到第一通道上,所以只显示了第一通道的值。

网友:
CEE93 SMD变压器
CEE98 SMD变压器
EDF15 SMD变压器
.......................................
LZ不妨找找

楼主:
楼上的兄弟,用古大师的方案做一个隔离电源,绝对能比你那个性能好,我就真的不喜欢再和那些卖隔离电源的打交道了.
还没开始就告诉你,谁谁谁是抄袭他们的,他们的才是正宗的.
自己做的话就很灵活,比如运放用的电源,adc用的电源,串口隔离用的电源,都能一次性做在pcb上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来几张图片,证明一下自己并非信口胡说。当然,楼上几位的讨论我认同,但在我这儿确实没啥问题。测试的是一 ...

高手
请教一下,你的采集频率是多高? 如果1Khz采样率或者更高一些的采样的时候数据是否稳定?  我觉得DCDC干扰经常是共模干扰,如果AD电路设计的好,可以做到很好的抗干扰. 但是如果干扰源没有了,不是更好吗

网友:
NI的USB-6251(16位)数据采集模块,没看到有大的线圈。那么高的精度,电源是怎么处理的呢?
下面是USB-6251的解剖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148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
请教一下,你的采集频率是多高? 如果1Khz采样率或者更高一些的采样的时候数据是否稳定?  我觉得DCDC ...

是慢速ad,24位分辨率,15hz的转换速度。大于100hz的采样没玩过。

楼主:
嗯,1k的速度,根本就做不上去的

网友:
65楼发的NI的采集卡才真正NB的, 采样率非常高,精度也高,里面确实用的DCDC, 对于这样的行为...

俺只能说, 那是高手干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所言极是,不知道为何还有人推荐给DCDC加一级LDO的办法滤波。
也就瓷片电容滤波适合菜鸟。电感都危 ...

是为了稳压不是为了滤波、、主要是输入或者输出有波动,电源的环路响应太慢的情况。。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古大师提供的方案噪声显然会再好一点,我找了个磁芯,做了一下,大家看看

用这种电感漏磁太多,不适合您说的低噪声。。用磁路闭合的磁环。。

网友:
这个论文里使用了两片LM2931供电,精度有1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这种电感漏磁太多,不适合您说的低噪声。。用磁路闭合的磁环。。

是的,真做产品的话一定要用磁环的

网友:
感觉要成为一个COOL帖。

网友:
我在想,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市场机会,为何空白呢?
  隔离的低纹波噪声的DCDC,体积和效率不做高要求。

楼主:
做好了的话,成本就会超过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了的话,成本就会超过20的

成本高,卖的价也可以高,反正这东西是卖行业内的。价格不是问题,总比自己做合适的。
  我就很想买,以前一大堆的DCDC,爱默生的也是因为处理噪声麻烦,成本也不低。

楼主:
继续,绕一堆变压器准备继续确认试验参数

网友:
大师NB啊,总是对简单的几个元件,搞出牛逼的东西的大湿佩服的紧,只是浮躁的用点现成的。

网友:
长见识,学知识,佩服大师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猪 你整覆辙了。
TO:gzhuli 现在的 隔离模块 如金升阳的5050啥的 就是你10楼的这个类似电路,比如B5050 ...

"现在 已经用BUCK拓扑的DC-DC IC接成BOOST--BUCK拓扑 配个带副绕组的电感 实现1路小电流隔离电源和1路非隔离主电源输出"
请教:你说这这种BOOST--BUCK拓扑 主输出是负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普通线性稳压的高频抑制能力还不如一个LC滤波,呵呵。
不过LC滤波也有讲究,搞不好还磁耦合过去了…… ...

大师,用磁环绕变压器时,两股隔离线圈是并绕好还是各占一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师,用磁环绕变压器时,两股隔离线圈是并绕好还是各占一面比较好?

看拓扑吧,一般并绕,但有些拓扑实际上是需要一定漏感的,分开绕效果可能会好些。

网友M:
首先你需要的是用正弦波驱动变压器……
我们以前一个产品是用普通运放LM358搭个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大约10K的正弦波,通过三极管驱动变压器,输出是很普通的全波整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来几张图片,证明一下自己并非信口胡说。当然,楼上几位的讨论我认同,但在我这儿确实没啥问题。测试的是一 ...

你用的是啥AD?是否使用AD内部的PGA,PGA设置为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是啥AD?是否使用AD内部的PGA,PGA设置为多少?

ad7712,内置PGA,128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712,内置PGA,128倍

你的情况和LZ是不一样的,通常这种内置PGA的AD,PGA的增益越高噪声是越低的,看了下7712的手册,en=0.25uV rms @10hz,PGA=128,按这个指标你的测量最低显示分辨率为1uV,所以跳1~2字是正常的,LZ测试是在PGA=1下。
另外问下这个7712你买的啥价格?上网查了查,发现这个AD好贵啊,要100多块了,对比了几种24bit的发现你这个AD的的噪声还不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师,用磁环绕变压器时,两股隔离线圈是并绕好还是各占一面比较好?

分开好绕,最后决定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要是做到3kv,事情就多了,那就贵了,目前的态势是,能省就省,好东西根本就没人问津 ...

3KV也是一样做,最主要靠漆包线的绝缘层来绝缘,一般我们AC-DC高频变都是打AC 3KVrms

网友:
把这贴顶上去。

网友:
关注中,继续关注中

网友:
感觉用dcdc,但是实际影响就不清楚了。

有几楼有看到变压器,借问一下,用于音频耦合或隔离,
变压器方面有什麽指标比较重要?例如材料之类的指标先排在最后...。
变压器于设计方面,类似于用这上述应用的,有相关书籍或是文档可以推荐吗?
顺道再问一个,有推荐的ADC吗?类似0804八位的,封装比较小的。

问题问不好、不得体,还需多加学习,这点还请见谅,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绕一堆变压器准备继续确认试验参数

你那是机器绕制的还是人手绕制,感觉很专业做变压器

网友N:
这里隔离的目得是什么?安全?使AD更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里隔离的目得是什么?安全?使AD更精准?

多路采集。

楼主:
汇报一下进度,确定了变压器,画了块评估用的pcb过几天就到手,买了肖特基全桥(败笔,不好买,很贵,不如用单只的二极管做桥)

楼主:
将使用EPC19变压器骨架,经试验,最大可以出10W功率
不过我不用这么大,将隔离输出2个5V,一个正负9v,把所有的12个管脚都用了

楼主:
准备了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了工装

这么专业的工装,从哪里买的?难道是自己做的?

网友:
楼主搞好了,我求个玩玩

楼主:
都搞好了,效果满意,再次衷心感谢古大师和各位网友的指导

原理图

电路板

主线圈波形

稳压后的波形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亲们。

楼主:
谢谢老大,等过两天管子的散热片做好了,就开始烤机,现在看来问题不大
正负9V输出后来改成正负12伏输出,都按照300mA加负载,两路5V都按照250mA加负载
由于变压器体积较大,所以干脆做大点功率
马上还会再做个小的,5V/200mA的,看来只是工作量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借鉴, 有个项目上用了三只金升阳的隔离模块(F1215S-2W)给IGBT的电源供电的. 本来想用UC3843做个电源的.
不知道和该方案比哪个更合适?

网友:
用EPC19的骨架也足够了. 能否告之详细变压器绕制参数.谢谢!

网友:
好资料,帮顶一下。模拟电路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搞好了,效果满意,再次衷心感谢古大师和各位网友的指导

原理图

漂亮,确实漂亮!
照我的理解就是用为了获得正弦波,尽量避免方波产生高频干扰。
如果不考虑效率,83楼的回复值得注意:
“首先你需要的是用正弦波驱动变压器……
我们以前一个产品是用普通运放LM358搭个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大约10K的正弦波,通过三极管驱动变压器,输出是很普通的全波整流”。

楼主:
又按照这个框架作了个5V输入,+5V/200mA;+3.3V/200mA;正负9V/50mA的
变压器参数:

主线圈用0.3mm漆包线三线并饶,从2脚开始到3脚结束,在11脚中心抽头,共26圈
线圈1-4,用0.3mm漆包线绕4.5圈
其他绕组按照匝数比绕制即可

静态电流20mA,可以空载使用,不必像买的那种必须加负载

绕好部分绕组的变压器

主线圈波形

5V整流前的波形

3.3V整流前的波形

正负9V未整流前的波形

楼主:
总结,电路挺好用,不用去买成品的隔离电源模块了

网友:
隔离是不是要用分隔绕的变压器好呢   像CCFL驱动用的长条变压器那样

网友O(2013-10-21):
如果在稳压ic前端再串一个三极管做电容倍增器,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在稳压ic前端再串一个三极管做电容倍增器,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绝对应该更好的,我下次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应该更好的,我下次加上

做的不错! 拆过VFD的电源,确实是这样的电路,波形是正弦波,谐波干扰小。

网友J:
麻烦老大上传几张稳压前的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应该更好的,我下次加上

你这个项目要求DC输入?何必dc转ac再dc呢,直接用ac的话应该可以一步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麻烦老大上传几张稳压前的波形看看

上面不是有好几张稳压前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有好几张稳压前的吗

想看看整流后,稳压前的图
噪声图

网友P: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电源是用的什么电源,电池、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看看整流后,稳压前的图
噪声图

整流后,稳压前后纹波没什么区别,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你的电源是用的什么电源,电池、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这个隔离电源前面是24V/100W的开关电源

网友B:
空载电流20mA,半载和满载效率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流20mA,半载和满载效率大概多少?

满载效率75%,半载以下50%-60%
后来拉高了管子的偏置,空载电流28m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隔离电源前面是24V/100W的开关电源

用开关电源也能整出纹波这么小的电源啊,不过我更羡慕你绕的变压器啊,我最多只能保证第一层的线圈绕得不乱,后面的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都搞好了,效果满意,再次衷心感谢古大师和各位网友的指导

原理图

基极电阻在24V的时候917欧姆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基极电阻在24V的时候917欧姆是不是太小了。

如果才不到1k的话,啪的一声,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ND,变压器刚绕好就摔坏了,马上再绕一个

变压器绕的,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才不到1k的话,啪的一声,就没有然后了

能不能提供详细参数,比如感量实际电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才不到1k的话,啪的一声,就没有然后了

额 那这个地方的电阻现在是多少呢?

网友:
可以看看这里 电源芯片原厂 www.chipsea.com

网友:
楼上这是啥意思?广告也要精准投放

网友Q:
连电阻阻值这些参数都不提供,这精华太好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应该更好的,我下次加上

用了电容倍增器后这里的电容不用107了吧?是否用一个22uF的就电容构建倍增器就可以了?
我关注这个是否可以做的很小。电流大小可以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首先你需要的是用正弦波驱动变压器……
我们以前一个产品是用普通运放LM358搭个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大约10 ...

能够贴出原理图吗?我想弄一个。楼主的手艺没法比。变压器还是弄一个好购买的。再说我的功率很小。效率要求不高。1W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应该更好的,我下次加上

电容增倍器,头一次听说,大神能不能把原理普及一下!

网友:
mark~~
有空了自己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连电阻阻值这些参数都不提供,这精华太好骗了吧。

哥们,哪个电阻的值没有提供,所有的电阻值都标在那里的
难道电阻值写912R不可以,非要用中文写上九千一百欧姆才可以吗

楼主:
所有器件的参数和变压器的绕制,频率的选定,管子的选型会有很大不同,看原理图后我觉得不同的制作选择器件也会不同吧
非要照着一模一样的做出来,和小时候什么不懂买散件组装收音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
板主还有空板么??

网友:
隔离电源,围观下

网友:
lz 求淘宝链接啊……   最喜欢这种正负12v 正负5v 正负9v 多组 每组有个300ma的了。。。。
要不求傻瓜教程叫做,跟着撸主一步一步绕变压器

网友:
好帖总是会被顶上来

为何淘宝上没有人卖这种优质产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好性感啊

网友:
mark以后有时间也搞个玩玩

网友:
兄台 写个傻瓜教程不? 如何绕一个变压器。最近发现很多项目电源很头疼。电源解决了,解决了一大半。

网友(2013-12-02):
引用 楼主:
都搞好了,效果满意,再次衷心感谢古大师和各位网友的指导

原理图

请问做这个有什么技巧没,怎么我做出来基本上不能带负载啊,空载的时候波形是正弦波,带载后就变了,电压也降得厉害

网友:
很好!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这个贴好啊,学习了

网友R:
楼主这个我看半天没有看到变压器的相关计算方法,我上一个几年前写的DCDC的小软件,有变压器的计算方法,软件都是自己用的,有不对的请指正吧,自己也不是专业搞电源的。

网友:
记号回去用电脑看

网友:
好贴要顶起~能否用在便携式HiFi设备

网友:
强。手机mark一下晚上回去看。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再来顶一下

网友:
实做精神值得学习,我喜欢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个我看半天没有看到变压器的相关计算方法,我上一个几年前写的DCDC的小软件,有变压器的计算方法, ...

这个是自激谐振,变压器的计算和普通正激反激不同,更像LLC的变压器。
首先确定初级的等效负载电阻和谐振频率范围,然后计算变压器励磁电感、漏感和谐振电容,再计算磁芯参数,最后考虑合适的绕线结构使变压器电感量达到设计指标……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激谐振,变压器的计算和普通正激反激不同,更像LLC的变压器。
首先确定初级的等效负载电阻和谐振 ...

我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对变压器的计算也没有研究过,不过现在产品里面对电源电路的设计要求越来越高,自己有能力设计开关电源的话,还是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对变压器的计算也没有研究过,不过现在产品里面对电源电路的设计要求越来越高,自己 ...

如果只是产品里面用,不是有特殊要求的话,能买成品还是买成品好,开关电源入门虽不难,但要做好很难,需要很多经验积累,自己去设计投入的研发成本不一定比买的低。

网友:
好帖子,以后做AD也这么玩

网友(2014-01-09):
最近用到隔离电源,打算参考LZ做一个。

网友:
绝对精华,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好,这个以前国半也有个类似的文章,就是搞个正弦波用音频放大器做的
太折腾了,实用为上,我就用555产生 ...

这个文章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的,变压器会磁饱和。

不懂开关电源。
请教下:为啥这个电路会饱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懂开关电源。
请教下:为啥这个电路会饱和呢?

缺少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金升阳的十块钱左右,16位ad基本不跳。可以在dc/dc后加一级线形稳压,就是78xx一类的东西,效果很明显的 ...

请问你的16bitAD是什么类型的?Σ-Δ/积分型?逐次比较型?

网友:
请问用挂测(用示波器的鳄鱼夹和钩子进行测量)的方法噪声水平是多少?

网友(2014-02-11):
这个挺不错,看指标也挺好的,改天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看到LT1533标称的也是超低噪声开关稳压器,看特性也不错,芯片不知道容易买不,有机会试试

网友:
我来上传个比较详细点的资料吧。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上找的,如果原作者看到不妥请联系我删除

网友:
能否科普演示下非隔离DC-DC

网友T:
我用普通开关电源 + LDO + 精心设计PCB,两级运放 + 24 位AD。

目前在零输入情况下,100Hz采样21位稳定,30K采样15位稳定。

楼主这个题目,似乎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用普通开关电源 + LDO + 精心设计PCB,两级运放 + 24 位AD。

目前在零输入情况下,100Hz采样21位稳定,3 ...

嗯,我信,我目前做不了这么稳定

网友:
楼主 ,继续搞,我现在用金升阳 的5->+-9V 2W   16元。

网友(2014-06-06):
好东西额,楼主什么时候开卖?没见你某宝有呢

网友:
记号,用于AD的低纹波隔离电源。

网友U: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激谐振,变压器的计算和普通正激反激不同,更像LLC的变压器。
首先确定初级的等效负载电阻和谐振 ...

请问大师,Royer的变压器不需要开气隙吧? 分析磁芯是工作在对称象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问大师,Royer的变压器不需要开气隙吧? 分析磁芯是工作在对称象限的

理论上不需要,实际上开一点点还是有好处的,只是不需要像反激那么大。
另外,变压器耦合系数不需要太高,像LLC那样有点漏感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那样的三文治绕法。

网友:
看了10多层,感觉很是精彩,MARK了慢慢看

网友:
记号,好文

网友:
牛人啊,还在用金升阳模块呢

网友:
可以加精了,好贴。

网友V(2014-07-08):
仿制了一个,电感用的220uH的,三极管用的ZXT651,基极电阻1K,变压器应该是EE16,用的0.2mm漆包线,主线圈和楼主的一致,次级线圈用了3根并绕13圈

磁芯和骨架都是日光灯启动器拆的,漆包线也是

效率比较低,如图

下面是空载波形

50mA负载波形

100mA负载波形

黄色是输出波形,绿色和蓝色分别是两个三极管基极波形

楼主有没有设计这个变压器的计算方法,为什么主线圈要绕26圈?谢谢!

另外效率和楼主的差别很大,楼主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

网友W:
楼上,带载后三极管的波形好像很乱啊。。而且两边不对称?是不是绕线圈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上,带载后三极管的波形好像很乱啊。。而且两边不对称?是不是绕线圈的问题呢? ...

不清楚,主线圈可能差了一两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三极管的偏置可能不是很好,可以用可调电源调整一下输入电压,看看什么情况下输出波形比较好。

网友:
我最近也发现金升阳的比较垃圾,我用的是b2405s-2wr2,烂的要死,峰峰值居然有0.5V左右

网友:
过载了吧,如果其他参数没有问题的话,尽可能保证输出为正弦波。

网友:
以前居然没注意这么好的帖子,隔离电源一直是我的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V:
仿制了一个,电感用的220uH的,三极管用的ZXT651,基极电阻1K,变压器应该是EE16,用的0.2mm漆包线,主线圈 ...

变压器参数全都不对

网友:
仿造了俩,一个用开关电源的骨架EE16,初级电感量300uH,不太平衡;另一个用磁环,电感量12.6uH,平衡应该没有问题。 两个都振不起来啊。
三极管用的8050,空载。

这电路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网友X(2014-08-08):
哭了....
40uH, 10nF, 看上去还不错, 是么,显然不是,
看~~~~
我是说频率=.=

漆包线发热, 磁芯也发热....
用的也是PC40的材料.

今天是用电感表量的, 很不靠谱的一个电感表,
已经跟朋友借了电桥了..
天亮之后去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哭了....
40uH, 10nF, 看上去还不错, 是么,显然不是,
看~~~~

变压器是怎么绕的,相位关系没搞错把,请仔细参考这个帖子,这个电源效率要求不高的话不难作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489-1-1.html

网友X: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怎么绕的,相位关系没搞错把,请仔细参考这个帖子,这个电源效率要求不高的话不难作
http://www.amo ...

一次侧
3V输入,两个6匝, 电感表测了下, 6匝大概是40uH
到B级的绕组6匝;

二次侧
正负13V, 两个绕组并绕, 23匝, 每个绕组200uH左右;

全部是0.38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一次侧
3V输入,两个6匝, 电感表测了下, 6匝大概是40uH
到B级的绕组6匝;

你这个是做射频信号源的节奏

网友:
关于相位,
172楼的航嘉的资料,
diode的ANP005,http://diodes.com/_files/product ... g/ANP005_AP2001.pdf
http://www.sinpro.com.tw/file/Te ... DC%20CONVERTERS.pdf
不过,也有支持你的相位的,比如ST的AN17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做射频信号源的节奏

照着公式来的话, 似乎, 就应该是120K左右=.=

网友:
搬个板凳学习下

网友:
呃, LZ, 你的那个变压器, 一次测, 是两个13匝串联哇?13匝的位置,有多少电感呀~

网友:
MARK低噪声隔离电源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I think the aplication of 12Bit AD sample doesn't need such good power. A general isolated power with LDO is enough for 12Bit sampling

网友:
用手机看后,现在再用电脑看一遍,觉得很有技术!必须学习

网友:
菜鸟围观,有空再来静心研究

网友(2014-09-10):
引用 楼主:
都搞好了,效果满意,再次衷心感谢古大师和各位网友的指导

原理图

太厉害了,着实出乎我这个菜鸟的意料,居然有这么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用普通开关电源 + LDO + 精心设计PCB,两级运放 + 24 位AD。

目前在零输入情况下,100Hz采样21位稳定,3 ...

按噪声150kps算,发现两级运放之后,运放对电源的抑制比85db,再加上前级LDO对噪声的抑制35db,二级运放电源处噪声抑制比达到120db,勉强到20bit的分辨率,你搞到了21位,看来你找的器件很给力。
不过用运放这种方式我还有点没想明白。等我想明白了再来说说。
想明白了,LDO出来之后接运放。每个运放前都加一阶RC或者两阶RLC滤波,运放配成电压跟随模式。我大概估算了下,假如用最常用的的RC滤波,截止频率50Hz算,对150kps有70db的衰减,两个运放总共对LDO噪声有140db的衰减,140db大约是23bit的分辨率。如果用RLC二阶滤波,那么在运放供电理想的情况下两级运放出来的电压精度远超过24bit,但目前来看短板在运放对电源的抑制比。或者可以把一级运放出来的电压给二级运放供电,这样二级运放输出端电源抑制比:35+42.5+70=147.5db,这大约23bit分辨率。再仔细折腾下,估计能到24bit分辨率。看到坛子里有用电容倍增器的,运放前要是加上这个神器,估计效果超好。
但问题来了,运放输出电流太小了,才几十毫安,不对,我有想起来了,电压跟随器能输出比较大的电流,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
终于了了低噪声电源这个心结,十分感谢你提供的思路!
我是个菜鸟,高手们看了要轻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royer振荡器,准正弦波输出,噪声很小,不过没有稳压功能,后面得再跟个LDO。 ...

大师,royer这种方式直流输出端纹波小的主要原因是不是正弦波频率较低而LDO对低频的衰减很大?
我最近买了个24bitADC,又必须用DCDC电源,弄得我焦头烂额。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D:
看过ADI的资料,DCDC的纹波对ADC影响不大,用LC滤波下就可以,因为REF也来自DCDC。
差分输入的ADC抑制效果 ...

这位仁兄,可否告知一下是哪份资料?

网友:
看来那个变压器是最麻烦的,有没有哪位把这个变压器做成成品卖?

网友(2015-01-07):
make   前段时间找 没找到  今天有见到了

网友:
之前仿照LZ的电路做了这个DCDC模块,效率在70%,空载波形很好,但是带重载波形就变了,整了一天整不出结果,以后都不敢随便折腾这类型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买DCDC模块,后面再吧滤波做好

网友:
也准备做个电源给ADC供电的,参考下

网友:
记号,首场

网友(2015-03-06):
以后用得着

网友:
有营养的帖子,留名,慢慢看!

网友(2015-07-08):
mark,有空再研究研究

网友(2015-10-0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激谐振,变压器的计算和普通正激反激不同,更像LLC的变压器。
首先确定初级的等效负载电阻和谐振 ...

大师你说的计算步骤为何找不到资料呢,发现很多资料介绍的还是方波的royer,正弦的也很少有计算过程,尤其你说的漏感,难道也像llc一样漏感和励磁电感都参与谐振?

网友Y(2015-11-18):
引用 楼主:
总结,电路挺好用,不用去买成品的隔离电源模块了

测试的只是空载波形吧?能否帮忙测一组满载的波形,三极管CE,BE波形和输出整理前的波形

网友L:
引用 网友Y:
测试的只是空载波形吧?能否帮忙测一组满载的波形,三极管CE,BE波形和输出整理前的波形 ...

正好我刚做完一个,给您看看我的吧,等楼主来了之后再看看楼主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L:
正好我刚做完一个,给您看看我的吧,等楼主来了之后再看看楼主的:

波形非常漂亮,都是带载的么?
电路参数是什么样的?空载电流多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Y:
波形非常漂亮,都是带载的么?
电路参数是什么样的?空载电流多大? ...

是啊,我做的功率不大。
空载电流20mA,频率越高,空载电流越大。

总结一下:
1,因为是谐振结构,所以变压器初级谐振电流很大,所以线径尽可能粗。
2,缺点:空载耗电流比较大,频率越高,空载电流越大,所以频率不要弄太高,而且三极管也不适合频率太高的场合。
3,设置的输出电压要比线性稳压的值高一些,因为开环,温度也会影响输出的电压。
5,输入电压最好在一个范围内,否则输出电压变化太大,线性稳压功耗太大。
6,LC配置谐振频率时,L大些比较好。
7,输入电压不能太高,否则谐振电容和三极管会承受比较大的耐压。
8,三极管开通关闭时,Ib会产生电流峰值,即使频率低时比如30K也会产生,对于低噪声不知道产生影响不?

希望以上的总结会对后来人提供帮助。

网友Y:
引用 网友L:
是啊,我做的功率不大。
空载电流20mA,频率越高,空载电流越大。

非常感谢你的总结

不知道你的电路参数是几伏输入几伏输出,功率多大?
我做的5V输入5V输出,用EER11.9变压器,Ae=11.5,初级6+6T,次级7T,初级电感大了之后几乎成为方波,输入串联的电感用3mH都不行,垫气隙调节初级电感到几个uH,加大谐振电感之后波形近似正弦,但是空载电流达到100mA,正在头痛中

不知你的电路是否方便贴出来参考,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非常感谢你的总结

不知道你的电路参数是几伏输入几伏输出,功率多大?

我输入24V-35V,输出使用的18V稳压,输出电流100mA,实际多带些也没问题,原理图如下,后面就是整流滤波了没啥东西:

匝数部分我是根据方波近似计算的(当然实际是正弦波),不知道你匝数怎么算出来的:

初级电感不可以太大,否则振荡不起来:

你把初级电感弄小,频率会高,自然空载电流变大了,100mA有点多了。

网友(2016-01-12):
看大神们激烈讨论,涨姿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古大师提供的方案噪声显然会再好一点,我找了个磁芯,做了一下,大家看看

你这个手工搭焊测试那2个三极管的B极的电阻是不是没有接啊。

网友(2016-09-05):
这个帖子真不错,记号慢慢看,学习到不少

网友:
既然被翻出来  mark、

网友:
MARK一下,ROYER DC DC电源。

网友(2017-04-03):
引用 楼主:
又按照这个框架作了个5V输入,+5V/200mA;+3.3V/200mA;正负9V/50mA的
变压器参数:

同样骨架24V输入,初级要上百圈,是不是我算的有问题

网友:
新手多,电源火

基本上是电源帖子必火,尤其是超级简单的电路磁路

网友:
mark下,上班后再看看。

网友(2018-10-07):
引用 楼主:
总结,电路挺好用,不用去买成品的隔离电源模块了

楼主,变压器要怎么绕?

网友:
隔离电源

网友:
10楼102楼的同名端是不是画错了,参考一下236楼,还有LTspice里面有例子,同名端和236楼是一样的。

网友:
大功率24w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2019-02-10):
隔离电源 MARK

网友:
5v 50ma的隔离电源,有个很成熟的方案,TI的SN6501, 官网有变压器的参考设计,成本5块钱左右,体积小,汽车BMS的ADC供电也是用这个方案。

网友(2020-04-25):
隔离电源对ADC干扰探讨

网友(2021-12-28):
隔离电源用蛮多的,想纹波小,后级还是得加LDO

网友:
看LT,TI官网的低噪声隔离电源电路,绝大部分都是推免,但未必强调一定要正弦波形式的电源。
我觉得是否正弦反而其次,即使波形是正弦,但整流以及后面的大电容也是导致整流桥也仅仅是导通一小部分时间,一样导致电流的瞬间脉冲,一样导致流过线圈电流非正弦化。
正弦只是使推免管工作在ZVS/ZCS,降低功耗而已。而纹波\电磁辐射干扰,都是电流瞬变引起,和电压瞬变没啥关系。

因此我觉得直接用74HC14做BTL推免可能更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