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Z 7455 加速度传感器转换角度

楼主(2013-09-21):
买了很久的模块,最近有空出来折腾下,走了不少弯路主要在负数和正数转换上,实在搞不定,什么取反 补码,这些都是编译器的问题,有兴趣额可以试下,
定义几个无附变量,然后付负值运算,结果出乎意料,特别是长度不一样时,规律没找到,索性都按正数处理!最高位1按负数处理!

程序里面上电初始化成2g模式,然后就一直读取 06 07 08 加速度值,装换成角度显示串口9600 ,n,8,1
串口输入大写的J 自动校正,记得放水平哦!

现在感觉跳动有点大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高手请赐教,

楼主:
图中 XG YG ZG 是读出来的值, XA YA ZA 是转换后的角度

网友:
这个已经停产?反正不推荐了。我们现在用MMA8452Q,加上STM8S003做成一个模块,楼主模块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