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驱动程序 测试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21):
linux u盘驱动程序编写好了,应用程序用read(),write()函数验证即可,应该读什么数据,在什么地址读,读出什么数据就算成功?

网友:
优盘驱动?用read(),write()函数验证?
不是mount到某个目录下就可以直接操作的吗?不是有文件系统的吗?为毛要自己read和write?

网友:
自己写的程序,不知道如何验证,就说已经写完了,只要验证即可。
不知道这段程序,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网友:
驱动程序编译好之后利用insmod xxx.ko命令将之加载进系统内核,(可以用dmesg命令看看驱动是否加载成功,)
然后写个应用程序来调用驱动中的某些函数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