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修复tf卡--据说3%的概率

楼主(2013-09-21):
本帖主要内容:用电子打火机的高压脉冲,电击tf卡,可以修复tf卡

背景:
本班一同学上厕时一不小心把手机(5320)弄厕所里了,由于长时间浸泡,加上厕所的水富含电解质,手机自然报废了
不幸的是连tf卡也坏了,插在读卡器里一点反应都没有
……几个月……
昨晚在校园散步,捡到一个电子打火机,拆了里面的电击元件
然后百度了一下“tf卡 电击修复”,结果在百度知道里面发现

-----电击--------
这是涉及到的材料

这是电击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就是
左手食指按着tf卡,右手电击,电击位置,选择最长的两个触点

电击结果:
电击第一个触点(最长的其中一个),然后插在电脑上,没反应
再电击第二个触点,然后插在电脑上,可以识别了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或者有没有推广的价值?
请勿模仿,风险自负!
这是电击之后的速度

网友:
据信是芯片内的固件错乱,打火可以起到初始化的作用。

网友:
我上次用了一个坏 的读卡器,插进去Tf卡巨烫,结果Tf卡复活了

网友:
晶体管都击穿了

网友:
点击精神病人有几成修复率?

网友:
那两个引脚是电源引脚

网友:
JJ通220V,有3%可能变粗壮

网友:
纯粹胡扯

网友A:
真有可能,小时候手贱拿这东西打了一下家里的计算器,铝壳的,结果悲剧鸟,没显示了,怕挨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打了一下,居然好了。。。。然后又打一下,没影了,感觉好好玩,再打一下,完蛋了。。。。。SB了,彻底坏了,再电都不好使了,然后果然挨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可能,小时候手贱拿这东西打了一下家里的计算器,铝壳的,结果悲剧鸟,没显示了,怕挨打。抱着试试看的 ...

精神可嘉,测试就是需要反复试验

网友(2015-03-25):
试了2张卡,不行

网友:
好主意啊

网友:
修复的可能应该是有,扩大损坏的可能应该更大,不过,TF不认了就不用在乎了不是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万一成功了呢,总是好的------最多把读卡器烧掉

网友:
我去年11月份买了个16G的也坏了,试试看吧

网友(2015-11-07):
试了不管用,周一上班直接下12V左右的电压把它搞坏,再联系客服。

网友:
原理是什么?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