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可烧写(含读取)不同封装24Cxx系列eeprom的编程器

楼主(2013-09-22):
贴片SOP封装, SSOP封装都可烧录和读取

SOP封装买转接卡座比较容易(以前在赛格买过), SSOP封装没太注意

网友:
多买一些转接座就行了

楼主:
有什么具体型号推荐, 200元左右 (仅在当前的项目中调试用一下, 读写24Cxx系列)

(是,不同封装可通过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