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5是否意味着delphi又有生机了?

楼主(2013-09-22):
支持安卓的XE5来了http://www.delphifans.com/InfoView/Article_6613.html
Delphi XE5的Android开发平台搭建http://www.th7.cn/Program/delphi/201309/150429.shtml

网友:
这个一定要关注

网友:
啥时候C++BUILDER能支持跨平台?

网友:
Android开发真滴进入战国时代

网友A(2013-12-10):
从02年就开始用Delphi的路过,感觉所有Delphi里面,也就是Delphi 7最经典了。
新版的XE2用过几次,一个空白窗体程序编译出来居然5M,对FireMonkey实在懒得吐槽了。

网友:
xe5编译出来的android个头大,启动黑屏,最要命的是好多手机用不了

网友B:
从99年开始用 Delphi 的路过。
除了Delphi 7 最经典最常使用之外,其它版本都是不想吐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02年就开始用Delphi的路过,感觉所有Delphi里面,也就是Delphi 7最经典了。
新版的XE2用过几次,一个空白 ...

1、关闭RTTI反射机制
    自从Delphi2010中引入了新的RTTI反射机制后,编译出来的程序会变得很大,这是因为默认情况下 Delphi2010 给所有类都加上了反射机制。而我们的工程并不每每都需要使用到这个功能,所以对于不需要使用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下面的方法禁用RTTI反射,从而大大减小文件体积。
    禁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要在工程(dpr文件中。Delphi2010下项目文件是dproj文件,但dpr文件仍然是默认的编写代码的项目文件)的Uses语句前添加下面的定义就可以了:
    { Reduce EXE size by disabling as much of RTTI as possible (delphi 2009/2010) }
    {$IF CompilerVersion >= 21.0}
    {$WEAKLINKRTTI ON}
    {$RTTI EXPLICIT METHODS([]) PROPERTIES([]) FIELDS([])}
    {$IFEND}

2、关闭debug信息 (默认已关闭)
   Project -> Options -> Linking -> Debug information -> disabled

网友:
Delphi,人生第一个编程软件

网友:
DELPHI 7,永恒的经典。

网友:
唉,已经不是那个传奇的Borland了

网友:
还是用D7, 别的都不爱用

网友:
到今天,用的还是Delphi6

网友:
Delphi7之后,经典不再延续!

网友:
cbc6/d7->qt再没回头

网友:
一直在用D5->D7 做demo/调试 软件。

网友C(2014-01-13):
引用 网友B:
从99年开始用 Delphi 的路过。
除了Delphi 7 最经典最常使用之外,其它版本都是不想吐槽了。 ...

村长,请教下Delphi7现在在Vista WIN7下兼容情况怎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长,请教下Delphi7现在在Vista WIN7下兼容情况怎样啊?

WIN7 下无任何兼容问题,我都用了好多年WIN7+D7了。

网友D:
Delphi XE5编感觉比Qt5.2还是要好些,可以直接支持生成iOS, WIN环境应用,但XE5的Android 程序在好多手机上运行不了, 运行直接白屏或黑屏...  , 之前写了一个小程序 ,在小米的机子上可以运行, 在中兴U880,  M601运行不了,直接白屏或黑屏, 但在小米可运行, 程序中的退出按钮不起作用...
这个很郁闷..

以前最早接触的是D7, -->CB6 --> LabVIEW , VC#
现在感觉 VC#不错的说, 有一点麻烦的是要有 .NET FrameWork,不过现在的机子上大多数都有了...

网友:
还不支持C/C++,暂时对安卓没兴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elphi XE5编感觉比Qt5.2还是要好些,可以直接支持生成iOS, WIN环境应用,但XE5的Android 程序在好多手机上 ...

回21楼如果白屏你可以试试这个原生控件D.P.F Delphi Android Native Components,我在华w 麦芒A199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21楼如果白屏你可以试试这个原生控件D.P.F Delphi Android Native Components,我在华w 麦芒A199测试是 ...

我在小米上可以正常显示,, 但写的退出按钮去退出不了 就一个 Close,在win环境却是正常的, 这也太坑了。
还有就是它的包太大了, 执行效率可能也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小米上可以正常显示,, 但写的退出按钮去退出不了 就一个 Close,在win环境却是正常的, 这也太坑了 ...

真正退出安卓程序
    在Form Close事件中写入:
      try
       //相关资源的释放
      except
      end;
     {$IFDEF ANDROID}
        Application.MainForm.DisposeOf;  //必不可少的
        halt(0);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退出安卓程序
    在Form Close事件中写入:
      try

谢谢, 晚上回去用那个原生态包试试, 但要生成iOS平台的应用,岂不又就更改, 那不就麻烦了?
对Android还不熟, 刚接触,纯菜鸟儿..

网友:
僵而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退出安卓程序
    在Form Close事件中写入:
      try

这个果然好使,, 再次感谢。

网友:
经典的D7,现在还在用。
简单的调试,很方便。
编译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