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问题

楼主(2013-09-22):
u盘加载了驱动,rmmod驱动时,界面卡了,键盘的大写灯闪烁,这是操作不当?
按键鼠标不反应,只能重启虚拟机

网友:
估计有kernel panic,用dmesg -n 把level设低点,同时设置kernel log通过串口或者网络输出可能会看到出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