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DH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STM-1格式的SDH,里面包含63个2M口,用FPGA实现一对完整设备。请问:
1. 对于接收端,本地时钟如何与线路时钟同步?(抑或是不需要同步?);
2. 对于接收端,可以解复用出某个2M口的数据,可怎么恢复出2M的时钟呢?

网友A:
当然要同步了,从复帧里解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同步了,从复帧里解同步

大哥,能不能多透露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同步了,从复帧里解同步

你说的复帧是指C-12复帧?

网友B:
找本数据通信的书翻下不就行了
我第一份工业就是在富士通通信搞这东西的,比华为至少领先五年了,不过现在全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数据通信的书翻下不就行了
我第一份工业就是在富士通通信搞这东西的,比华为至少领先五 ...

我没见到有哪本书对具体实现的细节有描述,都是说大致原理而已

网友C:
2m可以从数据中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可以从数据中恢复

能多透露一点么?

网友C:
你一定需要恢复时钟,还是时钟使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需要恢复时钟,还是时钟使能呢

能留个qq么?

对于接收端,假设已经解复用出C-12,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2M时钟(此时钟就是恢复的时钟),用此时钟将数据发出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留个qq么?

需要,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恢复时钟,性能要求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恢复时钟,性能要求高不高

先不管性能,想听听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管性能,想听听有什么方法?

要求不高,可以用fifo水线,自己做一个数字环把时钟恢复出来

网友D:
1.接收端有线路时钟和系统时钟,线路时钟从光口CDR恢复出来的,系统时钟通过锁相环跟踪线路时钟
2.PDH通过TU指针调整恢复时钟,后面有一个松耦合锁相环,来跟踪外标产生系统时钟,系统时钟和线路时钟之间当然也是FIFO

楼主(2013-11-28):
引用 网友D:
1.接收端有线路时钟和系统时钟,线路时钟从光口CDR恢复出来的,系统时钟通过锁相环跟踪线路时钟
2.PDH通过T ...

对于您说的第二点,不是很明白。 你说的方法是用纯数字逻辑实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