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RTOS,项目中有个1ms中断,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22):
由于项目越来越复杂,想上个RTOS,但是现在有个1ms中断一直在跑,同事说,这么频繁的中断,跑RTOS效率不高,所以我问问如果我上RTOS,里面有没有对我这个1ms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你的系统节拍定的多少?1ms中断如果很短的话没有问题吧。

楼主:
系统节拍不清楚,默认的吧,ROTS有没有周期性的任务?频繁中断是不是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节拍不清楚,默认的吧,ROTS有没有周期性的任务?频繁中断是不是容易出现问题?

不清楚??
晕得很哦

一般MCU做1ms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ms中断扔到硬件中断中不行吗?用信号量等方式和其他任务通讯不就行了。

RTOS的任务切换大多是10ms左右,1ms是不是太频繁了,系统开销不是增大了。

网友:
看是什么处理器和系统节拍!

网友:
个人感觉跟MCU架构有关系,首先确定是否支持中断嵌套,不支持的话可以用FIRQ,支持的话1ms优先级设成最高.
还要看上下文切换是在什么时候..and云云...

网友:
我时钟节拍一般5mS的,你1mS的中断也叫频繁?

网友:
系统节拍10ms都是8位机时代的陈词滥调了。现在32位机RTOS切换一次上下文也就1us左右的事情,我试验过33us都屁事没有。当然建议你用IAR来开发,IAR带有ucosii、freertos等插件,可以看到CPU负载率,节拍设定太小会使负载率恶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吧。

网友:
用过ucos2 及 RTX 1ms中断,读写SPI FLASH FATFS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