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的生成库如果才能适应不同的MCU

楼主(2013-09-22):
我遇到这个库的问题,我把一个很简单得C源文件(简单得CRC文件),在型号XMEGA128D4生成库,调用库时没有问题;
问题来了:当我换一个MCU型号,比如xmega12d3时,就会出现问题了,如下图片。

请问:怎么IAR的库弄才与MCU没有关系呢?

网友A:
编译不同的库

网友B:
不同MCU编译产生的代码是不同的,应该做不到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不同的库

你的意思是说,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MCU编译产生的代码是不同的,应该做不到通用

本来弄个算法,生成LIB,想让不同的 MCU都可以同享。
看来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