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中断问题

楼主(2013-09-22):
当设置
IntEnable(INT_GPIOD);//enable GPIO D interrupt后我的while中的内容就无法运行,删除这一句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删除就无法使用中断,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程序如下~
int main()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Enable GPIO D pin 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set the pin mode is input
GPIOIntType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GPIO_LOW_LEVEL);//set interrupt type is low Falling edge
IntEnable(INT_GPIOD);//enable GPIO D interrupt
IntMasterEnable();
while(1)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D_BASE, KEY0);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0);
  SysCtlDelay(100 * (TheSysClock / 3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0xff);
  SysCtlDelay(100 * (TheSysClock / 3000));
}

}

网友A:
请问这位兄台,你是用LM3S学习还是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位兄台,你是用LM3S学习还是做产品

目前是学习,何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学习,何意?

LM3S系列已下架停产,建议学习STM或NXP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S系列已下架停产,建议学习STM或NXP系列

好的 谢谢~~只是我现在有现成的板子 就用了 刚接触32位的 就为了练练手~~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学习,何意?

把整个包都上传下,我也在玩LM3S!共同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