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I驱动VS1003问题

楼主(2013-09-22):
我用的ATMEGA16.
void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通过SPI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SPDR = dat;
        while((SPSR & (1<<SPIF))==0);
}
unsigned char  SPI_ReadByte(void)//通过SPI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SPI_WriteByte(0xff);//移8个脉冲,不一定是0xff,任意值都行
        return (SPDR);
}

/*********************************************************************
名称:写VS1003B寄存器
描述:
功能:
返回值:
输入值:地址和数据
*********************************************************************/
void VS1003B_WriteCM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int dat)
{
        DREQbit();//检测DREQ是否忙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CS_L();
        put_char(3);
        SPI_WriteByte(2);//写入0x02
        put_char(4);
        put_char(SPI_WR(addr));//寄存器地址
        put_char(5);                              [color=Red]  // 执行到此处会打印5,但是4就卡住了[/color]
        SPI_WriteByte(dat>>8);//高8位
        SPI_WriteByte(dat);//低8位
        VS1003B_XCS_H();
}

===================================================================================
我的驱动VS1003时遇到一个问题:先写入CMD,在写入地址时,就会卡在地址那不动。无法得到返回值,更不能继续下一步写入写入数据
正常情况会打印出5,但是4那就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