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求助单片机工作频率选择问题

楼主(2013-09-22):
拿tiny24来说,8M的晶振,要定时器工作在1M;
那么是时钟8M,定时器1/8分频呢?还是时钟预分频为1M,定时器不分频?
我个人觉得前者应该好点吧,工作频率高处理能力强;
不知道这方面一般是怎样取舍的?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前者好了,除非你的系统就跑这个定时器,别的啥也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前者好了,除非你的系统就跑这个定时器,别的啥也不干

嗯,thx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如果用低频率处理得过来就用低频率,可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