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位单片机,圆弧插补画出来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2013-09-22):
直径是在10mm到100mm之间

网友(2014-05-17):
怎么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
速度慢的话8位圆弧插补是可以的,快的话,速度来不及吧,运算量太大

网友:
可以啊 没问题

网友:
当年有个车床的系统叫什么来着,忘记了,是用Z80的

网友:
低速完全可以!建议上cotex-m

网友:
圆弧插补用51我们最高只能做到5KHz,精度为1个脉冲

网友:
你是怎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