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icad大神指教怎么生成正确的G代码

楼主(2013-09-22):
下载了国外大神的IPAD转接板PCB文件,人家用的是kicad小屌丝我表示没有用过,生成了garber文件以后导入CopperCAM里面生成出来的刀路不对,求大神指点指点,这里放上源文件

网友A:
可能因為多個 gerber 文件內的第十行都 不規範所致
-->  %ADD11C,3.93701e-005*%
試改為
%ADD11C,0.0000393701*%
試試。

上載了一個附件,其中 副檔名為 ngc 的是試轉換的 gcode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為多個 gerber 文件內的第十行都 不規範所致
-->  %ADD11C,3.93701e-005*%
試改為

谢谢你回复我,但是你生成的G代码文件都没有Z轴的动作唉,模拟了一下,全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刀路

,我的意思是我把导出的Garber文件导入到CopperCam中

实际上不是应该这样么,我用kicad自带的garber查看器看生成的garber文件

求教怎样才能正确的产生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為多個 gerber 文件內的第十行都 不規範所致
-->  %ADD11C,3.93701e-005*%
試改為

就是说一大片覆铜的部分没有了

网友:
我只用隔離刀路, 不會 coppercam 的銑削多餘銅皮
不知下帖對你有沒有幫助
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6)使用CopperCam软件雕刻PCB (本帖子卧虎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