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Studio 4.7怎么生成.eep文件

楼主(2013-09-22):
是这样的:
我想制作一个数组,但由于AVRstudio4.7数组大于1K就会编译出问题(编译正确,HEX烧进去会有问题)。所以AVRFighter想直接加载一个EEP文件。烧尽EEPROM,我直接读取。

但这EEP文件怎么单独制作

网友:
先用hex文件烧进去,然后在AVR Studio中读出eeprom,以后就用这个eep文件烧到其他片子的eeprom中。

网友:
AVRstudio4.7没有听过,4.17吧,.eep会自动生成,只要你把数据定义成eeprom数据
下面这个定义是我随便找个程序然后在里面加的,有没有语法问题先不管,只管如何生成.eep文件。
类似于以下:
unsigned char IdentifyDeviceLingoes[]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 {0xff,0x55,0x0e,0x00,0x13,0x00,0x00,0x00,0x35,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
就是生成.eep文件:
Program:     796 bytes (38.9%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1 bytes (16.4% Full)
(.data + .bss + .noinit)

EEPROM:       17 bytes (13.3% Full)
(.eeprom)

具体.eep的内容是:
:10000000FF550E0013000000350000000400000042
:0100100000EF
:00000001FF

网友: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TARGET).elf $(TARGET).eep

网友:
不用AVR这么久了,突然发现还是AVR好用,怀念啊

网友:
这个eep文件是根据intel 的HEX标准来做的!按照标准来搞就可以!我就弄成功了的,自己做了个软件去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