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ST32 IAP 功能, mass storage+spi flash +fatfs IAP --EASY

楼主(2013-09-22):
续:
ST32 IAP 功能, 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松搞定 (串口IAP)

还是那句话,高手请走开,只对新手!

硬件说明:
  使用STM32F106RBT6单片机, SPI1外挂SPI FLASH w25q32(4Mbytes)。以stm32 mass storage功能将spi flash (sd\tf card也一样)处理成U盘 + fatfs 完成IAP功能!

第一步,以stm32 mass storage功能将spi flash处理成U盘:

demo板显示界面:

第二步,格式化 U盘

第三步, 将Update.bin文件拷到SPI FLASH u盘中,(IAP boot在开始时会扫描U盘中的文件,如果发现Update.bin,就开始升级APP)

第四步,找到Update.bin文件后就开始对APP FLASH进行操作,先擦除,后写入!

写入:

demo板显示:

第五步,标准的APP跳转,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这个牛B  必须顶

网友:
支持

正好用得着

网友A:
你太愤青啦,谢谢分享收藏

楼主你再搞个u盘升级和无线gprs升级或网络就更完美啦

网友:
新手支持一下,收藏了

网友B:
支持,顶一下,其实不如直接支持U盘IAP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顶一下,其实不如直接支持U盘IAP更好

什么是U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U盘?

USB接口的U盘,很多时候现场可没有电脑给你用

网友:
很用心,很无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U盘,很多时候现场可没有电脑给你用

网友:
bucuo ,谢谢分享。

能做成U盘或SD卡,可能更方便些。

网友:
能否讲一下stm32 mass storage的实现过程,以前搞过一次没成功,想不明白电脑是怎么处理的,驱动用的是哪个?是系统自带的还是自己编的。谢谢

网友C:
顶一下!
STM32F4就能用u盘升级程序,stm32f103是不行的。

网友:
来晚了?怎么没有附件下载呀。

网友:
建议上完整工程

网友:
牛b!没放完整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愤青啦,谢谢分享收藏

楼主你再搞个u盘升级和无线gprs升级或网络就更完美啦 ...

GPRS TCPIP联网升级对于远程终端设备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对于自带TCPIP协议堆的模块来说,也是很简单的,只不过是一个GSM驱动+写芯片flash而已!
现已有明确的构思,国庆后再抽时间完成!

网友:
真心还是不错的,thanks!顶!

网友:
没看见代码

网友:
mark,我也试试看

网友:
STM32u盘iap升级2011年做过

网友:
楼主是来勾引我们的么?怎么没有源代码

网友D:
牛B,有点明白怎么远程升级了

网友E:
楼主,你认为有必要对HEX文件进行加密吗?

楼主:
呵呵,IAP就是STM32读写本身芯片的FLASH而已,理论看多了,反而迷糊了,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杯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B,有点明白怎么远程升级了

各种IAP升级方式,不过是外设驱动+读写芯片本身的flash而已!

网友:
厉害的。 IAP真是个不错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认为有必要对HEX文件进行加密吗?

看个人吧,如果hex文件是给第三方的话,加密还是有必要的.实际上HEX加密本身用处不大,是要基于芯片本身不能被破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IAP升级方式,不过是外设驱动+读写芯片本身的flash而已!

明白明白~~~

网友F:
能否连外部spif flash也省了就好,若内部flash足够大,或是搬运一部分到ra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连外部spif flash也省了就好,若内部flash足够大,或是搬运一部分到ram

呵呵,钱多??

网友:
用这种方法可以把FLASH当做EEPROM来用吗?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效率?可靠性如何呢?

网友:
源码呢,找了半天没见着源码。参考下

网友:
思路很好,能开放源码供研究研究不?

网友:
粗俗的楼主惹人爱····iap 留爪子,晚上来看····新手帮顶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在USB初始化完成后,如果用FATFS写入文件,就会导致FAT文件系统损坏,不知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过来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在USB初始化完成后,如果用FATFS写入文件,就会导致FAT文件系统损坏,不知楼主怎么解决的? ...

把代码发出来,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代码发出来,你参考一下吧!

十分感谢

网友H:
最省事的方式还是把内部FLASH虚拟成U盘,然后直接向这个虚拟U盘复制程序文件,复位就可以直接运行了,免去了电脑IAP软件,傻瓜式的升级方式。

网友:
看到楼主用的是原子的mini板 我也可以学习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省事的方式还是把内部FLASH虚拟成U盘,然后直接向这个虚拟U盘复制程序文件,复位就可以直接运行了,免去 ...

那BIN文件破解的方式是不是也比较傻瓜呢,直接拷贝BIN文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忍不住要顶上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省事的方式还是把内部FLASH虚拟成U盘,然后直接向这个虚拟U盘复制程序文件,复位就可以直接运行了,免去 ...

高,实在是高,又一种思路,不过通过电脑拷过去的bin是不是里面还有很多文件系统的信息(我的猜测),要怎么滤掉这些东西呢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及时啊,爱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实在是高,又一种思路,不过通过电脑拷过去的bin是不是里面还有很多文件系统的信息(我的猜 ...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搞成功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高,实在是高,又一种思路,不过通过电脑拷过去的bin是不是里面还有很多文件系统的信息(我的猜 ...

文件名是在单独的分区表,这部分确实占用部分资源,但拷进去的BIN是干净的文件,直接可以执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文件名是在单独的分区表,这部分确实占用部分资源,但拷进去的BIN是干净的文件,直接可以执行。 ...

学习了,还想问下,如果文件大小变化了,那文件分区表的大小和位置会不会也变化,如果变化怎么办

网友:
顶,超级有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还想问下,如果文件大小变化了,那文件分区表的大小和位置会不会也变化,如果变化怎么办 ...

划定分区后,分区表大小是固定的。文件的起始位置和大小等具体数据是在分区表中存放的,在IAP时,仅仅需要将文件复制进来,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文件操作,因此可以直接使用格式化后的干净分区表。这种情况下,BIN文件每次都是从文件系统起始位置开始存放的,大小变化不会影响程序运行。当然,前提是剩余空间要能存下文件。
我用C8,IAP用一部分,3K,剩余做程序空间,格式化后仅剩下32K空间,因此文件大小不能超过32K了。

楼主:
yuangaoping

您好,开个贴子给个sample code吧,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划定分区后,分区表大小是固定的。文件的起始位置和大小等具体数据是在分区表中存放的,在IAP时,仅仅需 ...

网友H(2013-10-31):
利用片内FLASH虚拟U盘,使用文件复制方式实现IAP
USART IAP功能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通过USART  IAP,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程序升级。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USART  IAP功能却不像我们应用中那么方便,甚至成了一大制约因素:
1.板子交给远方的用户,用户手头没有带串口的电脑。
2.用户找到带串口的电脑,却仍然没有合适的串口连接线。
3.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串口连接线,仍没有IAP软件。
4.IAP软件连同HEX文件一同发给用户,用户却不会操作。在我们手头很简单的操作,到用户手里,却总也搞不定(即便是简单的超级终端,想要远程教会用户,也是很考验功力的)。
5.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设计有串口,没有串口的板子,呵呵……
幸好STM还给我们提供了DFU升级方式,基本可以解决以上多数问题,只需要流出USB接口就行。
但是DFU方式,仍然对用户的要求很高,需要用户熟悉软件的操作过程和流程(见制约因素4)。
只有找到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只要简单的复制、粘贴操作,就可以实现程序更新,才能最大限度解决以上问题。
现在我们通过虚拟U盘IAP程序,将程序存储的FLASH空间虚拟为U盘,只要将程序文件复制到这个U盘,就完成了程序更新,消除了用户升级操作的学习过程。

网友:
程序实现过程:
1.IAP程序
IAP程序仍然占用0x8000000~0x8003000的FLASH空间,IAP的作用,是在满足IAP控制要求的情况下启动IAP功能,否则,直接跳转并执行用户程序。启动IAP功能,可以使用3个方式:
1.1.当用户程序为空时,自动启动IAP功能,做写程序准备。
1.2.当用户程序正常,但启动时按下了特定的IAP按键时,启动IAP功能。
1.3.用户程序运行中,在某个特殊位置做了IAP升级标志,判读标志后,启动IAP功能。
现在的IAP程序,仅仅实现简单的将内部FLASH虚拟为U盘功能即可。参见《5分钟用STM32的内置Flash做一个超小U盘》。当然,这个小U盘缺少了文件系统,需要重新格式化才行。
格式化后,我们的超小U盘OK了,接下来就该进行下一步了,用户程序。
2.用户程序
2.1.配置
常规的用户程序,对于我们的STM32F103C8系列,有64KFLASH,因此可供IAP程序使用的为0x8003000~0x800FFFF的FLASH空间。但我们这次的用户程序,必须要保留下文件系统,因此修改为仅使用0x8008000~0x800FFFF。这其中的0X8003000~0X8008000空间,就是格式化时保存的文件系统。
为何修改为0x8008000而不是其它位置?因为系统告诉我们了,U盘容量=32K,因此反推:(0x800ffff+1)-32K=0x8008000(STM32F103C8系列)。
2.2.编译用户程序
主程序中不要忘记偏移。编译完,赶紧试试吧。可是,我们该将哪个文件存入U盘啊?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这样就会编译结束后自动生成对应的***.BIN文件,这个BIN文件,就是我们需要的升级文件。
2.3.复制文件,升级了。复制文件后复位,用户程序自动运行了。
这时,我们可以再次回到U盘状态,删除文件,甚至是格式化这个U盘,只要没有新的文件进行覆盖,我们的程序会始终正常运行的。这是FAT表文件系统的缺陷造成的,也是数据恢复的理论基础。

网友H:
图片上传太费劲,来篇文档吧

网友:
这个好用!

网友:
不错了,正发愁TF卡

网友:
MARK,谢谢,用到的时候好找到。

网友:
Mark,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思路。

网友:
去你妈的,IAP,去你妈的理论。。。。顶起。

网友J:
IAP,会不会每次启动都升级?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J:
IAP,会不会每次启动都升级?

升级结束后改名或者删除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问一个问题:
作为u盘的时候,看代码是直接写扇区的,这样你的fatfs为什么一样能识别Update.bin这个文件呢?
我看ST官方的文档,也有一个note:For mass storage class, the device firmware does not need to know or take into account the file system the host is using. The firmware just stores and sends blocks of data as requested by the host.说是不需要考虑文件系统,这块不是很明白,希望给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牛人啊,谢谢楼主提供那么好的代码。超级赞

网友:
只会sd卡IAP

网友(2014-02-17):
很好的东西,手下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很方便啊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片上传太费劲,来篇文档吧

这里说的IAP部分是32本来就有的还是需要自己编写啊?

网友:
貌似还没完,楼主请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片上传太费劲,来篇文档吧

您好,能否共享一个dome,谢谢

网友:
相当不错呀。希望有人再来个gprs或网络升级

网友(2014-03-26):
下了LZ的附件,压缩包点开后提示
STM32 lib3.50 usb mass storage spi flash fatfs IAP V1.0.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好像是压缩文件损坏了。

网友:
好东西,留记号到

网友:
留个记号。。正在做。。。

网友:
哎,串口的还没搞定,这个先看着

网友:
好多商品化的东西都是这样的,然后不断升级,可以为以后做商品打基础

网友:
上头像,邮箱认证。只是为了感谢楼主。楼主是品德高尚的人。

网友(2014-07-09):
用了几乎一样的硬件 W25Q32  简单的修改了一下IO引脚  提示无法格式化

网友:
除了CS的使能外以及没有屏幕其余的都是完全相同的。下载进去提示无法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利用片内FLASH虚拟U盘,使用文件复制方式实现IAPUSART IAP功能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通过USART  IAP,可 ...

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但是怎样防止用户删掉程序文件?

网友:
楼主,就是霸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
STM32F4就能用u盘升级程序,stm32f103是不行的。

真的么大神

网友(2014-08-28):
楼主 大好人啊 感动的泪流满面

网友(2014-10-28):
总算找到这个帖子了,收藏了,楼主威武啊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先

网友:
这个不错,有用处

网友:
usb更新好像PC的USB注入式病毒那样

网友(2015-03-09):
牛啊,正需要这个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留以后用

网友:
喜欢这种简单直接的帖子

网友:
太牛了,必须顶

网友(2015-08-31):
正在看IAP功能,学习学习

网友:
这真是太好了!必须顶顶的!!!非常感谢!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到,顶楼主一下,辛苦了。

网友(2018-09-02):
我真晚了,现在才来学习...

网友(2019-01-17):
正准备用这个功能,谢谢啦,呵呵呵呵呵呵!